[电路/定理] 如何隔离直流电平

楼主(2016-04-01):
做一个采样的东西,ADC芯片上有一个恒流源0.2mA,稳定度还可以,想用它做参考电压,直接加个电阻就变成电压输出了。问题是,在不使用运放的条件下,如何实现这个电压和后级的隔离?

网友A:
这话应该说是如何使得其尽量地不受负载的影响

跟随驱动是个最简洁的办法。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射极跟随器是我能想到的方法,但是负载电阻大了还好,小了的话就不行了,影响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射极跟随器是我能想到的方法,但是负载电阻大了还好,小了的话就不行了,影响比较大 ...

任何驱动都有个驱动能力的限制,不可能是无限制的。

具体的驱动要求必须根据具体的负载而定。

楼主:
这样说也有道理,两个参考电压输入端输入电阻确实很大,有几兆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