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18B20寄生电源模式下MOSFET能否用三极管代替?

楼主(2016-04-01):
18B20寄生电源模式下MOSFET能否用三极管代替?

网友A:
18B20要用到三极管吗?
贴图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B20要用到三极管吗?
贴图看看。。。

18B20使用寄生电源供电的时候,需要加MOS管强上拉的

网友C:
MOS 管和三极管的驱动方式是有区别的, 通常是不能直接替代的, 控制信号, 驱动信号要细细确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8B20使用寄生电源供电的时候,需要加MOS管强上拉的

刚看了下手册,确实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 管和三极管的驱动方式是有区别的, 通常是不能直接替代的, 控制信号, 驱动信号要细细确认 ...

我的总线上有4个18b20,不过就有两个好使的,还有俩个是85度,用的是寄生电源模式,只加一个上拉电阻,没有增加驱动MOSFET, 这样是不是由于电流不足导致的啊?

网友D:
寄生电源供电方式在温度开始转换后需要立即把DQ拉高

网友E:
什么是18B20的寄生电源模式

网友F:
寄生电源代码,有个规定在xxns之内,要强上拉,要足够强上拉,io输出不够,就得修改代码用三极管反相输出强上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寄生电源代码,有个规定在xxns之内,要强上拉,要足够强上拉,io输出不够,就得修改代码用三极管反相输出强 ...

概不得我原来在调试18B20时怎是不顺利的,这方面是需要注意了

网友H:
18B20的使用没有这么复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18B20的使用没有这么复杂的吧?

有两种模式的,外部供电与寄生电源供电两种形式的。

网友I:
寄生电源供电有什么好处,以前没用过啊,学习了

楼主(2016-05-04):
引用 网友I:
寄生电源供电有什么好处,以前没用过啊,学习了

没什么好处,程序还的加驱动信号,麻=麻烦,项目需要,只给个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