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LP

楼主(2016-04-01):
AD, ST, TE, LSI, LTE
请问下面的代码要怎么改才能令LCD上的值不断变化,还有指出哪些没用的或者是错的,最后是怎么采集变动的数据到数组。
AMuxSeq_1_Start();
    Filter_1_Start();
    LCD_Char_1_Start();
    LCD_Char_1_ClearDisplay();
    ADC_DelSig_1_Start();
    ADC_DelSig_1_StartConvert();
    for(;;)
    {
       ADC_DelSig_1_SelectConfiguration(2,0);
       if(flag==1)
       {
        result=ADC_DelSig_1_GetResult32() ;
        res=ADC_DelSig_1_CountsTo_Volts(result);
        Configure_DMA_2();            这是DMA配置到滤波器的函数
        Filter_1_Write24(Filter_1_CHANNEL_B,res);
        res1550=Filter_1_Read24(Filter_1_CHANNEL_B);
          flag=0;
         }
         LCD_Char_1_Position(0,0);
         LCD_Char_1_PrintInt16(res1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