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定时器同步启动问题

楼主(2016-04-01):
想同时启动stm32的Timer3和Timer4,设置Timer3为主模式,Timer4为从模式,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3,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3,TIM_TRGOSource_Enable);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4,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4,TIM_TS_ITR0);

现在不确定上面红色部分该选择什么模式,求答

网友A:
你是指选择ITR0~ITR3哪一路吧

手册里有个TIMx Internal trigger connection 表格的,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选择ITR0~ITR3哪一路吧

手册里有个TIMx Internal trigger connection 表格的,你可以看看。 ...

也不是完全指哪一路,是应该用图片中那8个模式的哪个模式

网友A:
外部TI输入 触发前级TIMER使能,前级的使能信号作为触发输出TRGO到后级,并启动后级的TIMER.
master 配置为更新模式,MMS=010;
slave  配置为触发从模式,SMS=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TI输入 触发前级TIMER使能,前级的使能信号作为触发输出TRGO到后级,并启动后级的TIMER.
master 配置 ...

/** @defgroup TIM_Internal_Trigger_Selection
  * @{
  */

#define TIM_TS_ITR0                        ((uint16_t)0x0000)
#define TIM_TS_ITR1                        ((uint16_t)0x0010)
#define TIM_TS_ITR2                        ((uint16_t)0x0020)
#define TIM_TS_ITR3                        ((uint16_t)0x0030)
#define TIM_TS_TI1F_ED                     ((uint16_t)0x0040)
#define TIM_TS_TI1FP1                      ((uint16_t)0x0050)
#define TIM_TS_TI2FP2                      ((uint16_t)0x0060)
#define TIM_TS_ETRF                        ((uint16_t)0x0070)
这几种触发源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为啥不用TIM2呢,每个模式都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TIM2呢,每个模式都试一下吧

定时器2的四个通道已经被占用,每个模式都试的话还是不明白每一个模式的意思

楼主:
有必要认真拜读一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