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测激光光强,干扰很厉害怎么办

楼主(2016-04-01):
用光电二极管检测激光光强,激光一上电,还不打到光电管上干扰就很厉害。离得超过两米影响就很小了。但是测量需要激光离光电管十几厘米,怎么能减少干扰呢?用小的这种激光器就没有干扰,但是这种小的本身不是很稳定,有时候周期性的抖动。
麻烦各位了!

(这种干扰)

楼主:
光电管没做硬件滤波,只是用示波器自带的数字滤波试了下,滤波效果一般,只有在频率很低(100hz以下)的情况下效果才可以,但是相应的检测到的光强会有缓慢波动了。

网友A:
先弄清楚是电磁干扰还是光干扰所致。前者,加屏蔽,后级滤波。后者,加滤光片,提高响应门限。

网友B:
加滤波片应该就没干扰了,如果还有就可能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弄清楚是电磁干扰还是光干扰所致。前者,加屏蔽,后级滤波。后者,加滤光片,提高响应门限。 ...

应该是电磁干扰的,打开激光器,激光不打到探测器上的时候光电二极管的毛刺明显增多。用示波器自带的低通数字滤波效果并不理想。不知道硬件滤波跟软件滤波差别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滤波片应该就没干扰了,如果还有就可能是硬件问题

我是觉得是电磁干扰,并不是光源杂散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觉得是电磁干扰,并不是光源杂散光

换2DU6/10试试,按理说直流的激光更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磁干扰的,打开激光器,激光不打到探测器上的时候光电二极管的毛刺明显增多。用示波器自带的低通 ...

只靠滤波器不行,先要屏蔽,然后再考虑滤波问题。

网友C:
响应速度要求高吗?
现在测试时,光电二极管还未接到电路中吗(直接将光电二极管接到示波器端口)?
所用光电二极管的负载电阻是多少(与线性度有关)?
有加偏压吗(提高响应速度)?
如果没有负载电阻或负载电阻过大,直接用示波器看确实会看到很多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响应速度要求高吗?
现在测试时,光电二极管还未接到电路中吗(直接将光电二极管接到示波器端口)?
所用光 ...

响应速度要求高吗?
响应速度要求并不高。几百微秒吧。
现在测试时,光电二极管还未接到电路中吗(直接将光电二极管接到示波器端口)?
光电光接入测量电路,电路如图。
所用光电二极管的负载电阻是多少(与线性度有关)?
负载电阻20k,但是是跨接放大器上,应该是在线性区间,光电管没有饱和。
有加偏压吗(提高响应速度)?
没有采用偏压,现在的响应速度够用。
如果没有负载电阻或负载电阻过大,直接用示波器看确实会看到很多干扰的。

运放用的op07运放,双电源供电,减短了运放供电线串扰少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建议不采用光电二极管,建议用硅光电池,抗干扰强,前段加滤色片(根据激光波长选择),必须加电源滤波 ...

原理图上传了,在12楼。
另外,正、负、地用屏蔽线怎么个接法呢。比如电源正极引出一条线接到板子上的正,那么屏蔽线的两端怎么接?一端接电源的地,另一端接板子的地?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靠滤波器不行,先要屏蔽,然后再考虑滤波问题。

主要是给运放供电的电源线太长了,缩短以后好了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响应速度要求高吗?
响应速度要求并不高。几百微秒吧。
现在测试时,光电二极管还未接到电路 ...

你确定OPA37可以这么用吗?
!!!!(不好意思,没看全,你后面有说明运放用的是OP07)

网友C:
传感器到放大器的距离?
什么线缆?

既然已经验证运放电源受到了严重干扰,那么就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在运放引脚处增加LC去耦或RC去耦电路。
然后再看看。
使用示波器观察时,尽量同步观察运放输出和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OPA37可以这么用吗?
!!!!(不好意思,没看全,你后面有说明运放用的是OP07)
...

为什么opa37不可以这么用?参考的电路图是用的opa37,因为手头没有才用op07代替。看网站用opa37的实际测试情况效果应该是挺好的。
如电路图所示的测量原理,有没有效果更好的运放可以替代op07,价格几十块也可以。

网友C:
OPA37允许使用的最小增益是5倍。

网友E(2016-05-23):
5楼是最靠谱的,用光电二极管测光强难度很大的,光电二极管线性度也不好,用硅光电池是明智的,线性度也好,计算比较容易和准确。滤光片还是要的,就买个盖在硅光电池上就行了,做好系统拿去标定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楼是最靠谱的,用光电二极管测光强难度很大的,光电二极管线性度也不好,用硅光电池是明智的,线性度也好 ...

谢谢回复。其实不明白光电二极管跟硅光电池的区别。这直接是两种器件还是说是不同的应用电路。现在用的滨松s1133-14.疑问在11楼有提。有没有硅电池的推荐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