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浅谈ACDC产品EMC的压敏和热敏接入电路顺序问题

楼主(2016-04-01):
       通常,作为一类电源的ACDC产品,其在EMC性能较为重要,但大部分时候限于产品体积大小,其EMC相关等级较低。为满足实际需要,通常需要外接更高等级的EMC防护电路。这里结合个人经验,压敏电阻与热敏电阻的先后顺序问题:       推荐外接EMC电路中压敏电阻与热敏电阻的顺序:在产品前端加入热敏电阻NTC主要目的是抑制外部对产品的冲击电流,这里包括开机瞬间的冲击电流和工作过程中的雷击浪涌冲击电流。而压敏电阻MOV主要目的则是在雷击浪涌瞬间释放能量,减轻此部分能量对产品的冲击影响,在开机瞬间的能量相当较小,MOV在开机瞬间几乎没有其释放能量的作用。
       在EMC电路中,若在市电输入端先接入NTC,再接入MOV的用法,则在电磁兼容环境较差的环境下长期应用中,会经常出现NTC炸毁、产品输入端损坏的问题。因为NTC是以电阻的形式去阻挡电流冲击,则在其两端会形成很高的电压,容易损坏NTC;同时因为前端有NTC阻挡,使得MOV在冲击的瞬间能量释放的比较少,所以会有更多的残余能量冲击产品本身。
        如果先在前端采用MOV进行浪涌能量释放,再用NTC阻挡,那效果截然不同。因为冲击瞬间,很大的冲击电流先经过压敏,又有一部分涌向产品,如果再涌向产品的路径上存在NTC阻挡,那大部分的浪涌能量将会通过MOV进行释放。这样对产品的防护效果更好。
        当然这里,对MOV的选型也需要注意,如果MOV选型时,没有充分考虑其通流量性能,则对浪涌防护就不是很充分。

网友A:
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网友B:
这个不知道,谢谢版主分享。

网友C:
EMC的电路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C:
正常使用的电源的压敏电阻与热敏电阻应用位置是?

网友D:
这个还真得学习一下,没有遇到过。

网友D:
没想到这个还有接入顺序。

网友E:
刚刚看了而已,压敏电阻主要作用是抑制浪涌电压, 简单说就是防雷压敏电阻,是并联在电路上的, 热敏电阻做“软”启动,热敏电阻吸收开机时的瞬间大电流

网友E:
是不是就是电流保险

网友F:
压敏电阻用什么规格呢

网友F:
对于电阻而言,怎么选取型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刚刚看了而已,压敏电阻主要作用是抑制浪涌电压, 简单说就是防雷压敏电阻,是并联在电路上的, 热敏电阻做“ ...

热敏电阻没大用过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就是电流保险

不仅仅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