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问怎么在keil中添加mini58系列?

楼主(2016-04-01):
用的是官方光盘安装的Keil,但是mini51系列中没有mini58,请问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有两个办法:
1.从新唐下载最新的NuLink驱动,安装完选好新唐的驱动就有所有型号了
2.从kei网站里面更新DFP,http://www.keil.com/dd2/pack/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keil,最新版本的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