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icl8038的输出放大到50V

楼主(2016-04-01):
(无正文)

网友A:
合适的方案要看频率,如果是定频比较简单,可以考虑用变压器。输出频率大范围变化的话,只能用高压运放或晶体管来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适的方案要看频率,如果是定频比较简单,可以考虑用变压器。输出频率大范围变化的话,只能用高压运放或晶 ...

频率是0-1MHZ..老师也建议用晶体管或高压运放..只是我不太会...

楼主:
引用 楼主:
频率是0-1MHZ..老师也建议用晶体管或高压运放..只是我不太会...

我打算用三极管放大。不过知道怎么选电容和电阻..求给些建议..还有三极管放大变成幅度可调吗?0-50V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是0-1MHZ..老师也建议用晶体管或高压运放..只是我不太会...

这是相当大的变化范围,只能用高压运放或晶体管,而且有一定难度,特别是用运放。建议多看看关于晶体管放大器的教材和应用书籍,用晶体管来实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三极管放大。不过知道怎么选电容和电阻..求给些建议..还有三极管放大变成幅度可调吗?0-50V这样 ...

幅度调节比较简单,跟控制音频放大器的音量类似,用电位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