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boost升压电源

楼主(2016-04-01):
C:\Users\HT\Desktop求各位指点下,辅助电源怎么从主电源取。新人不太懂,谢谢

网友A:
这个BOOST怎么这么复杂,看不太懂,要想取一个辅助电源给IC供电,只需要在BOOST电感上额外增加一个绕组就可以了,但要注意同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BOOST怎么这么复杂,看不太懂,要想取一个辅助电源给IC供电,只需要在BOOST电感上额外增加一个绕组就可 ...

不能用变压器...
还是谢谢你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