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流采样问题

楼主(2016-04-01):
小弟现在在做光伏充电,在检测充电电流上遇到了问题:在电流为300mA以下时准确度可以,但是超过300mA之后电流越大检测出来的值越小,在实际电流为600mA时检测值就降到0了,我试过换不同的电阻,改变放大倍数(放大后的电压离AD芯片3.3V还很远,电阻功率也远远满足),但结果都差不多,运放用的是AD620,电路如下。

网友A:
先确定硬件是否有问题,再查软件。

网友B:
先查硬件,是否超出共模电压范围,你这个是高边电流检测,要特别注意共模干扰电压,降低放大增益,是否正常线性响应。

网友C:
PV+是多少伏的?

网友C:
把AD620换正INA129看看效果是否有改善.

网友D:
为什么不用“高端电流检测”电路或专业芯片?

网友E:
温度补偿?

网友:
断开单片机直接测量输出信号是否正常,记得这个最佳放大500倍最好

网友F:
从图中(111.png)的分压电阻来看,是共模电压超了。
如果应用不存在“共地”问题,建议将电流采样电阻放在低端。

网友G:
2, 3两脚放置对地的I-V电阻,再调放大倍数试试

楼主:
调试的时候是12-20V,因为接上电池我把电流控制在1A以内,采样电阻大小是47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硬件,是否超出共模电压范围,你这个是高边电流检测,要特别注意共模干扰电压,降低放大增益,是否正常 ...

好吧,我是电路方面菜鸟,百度了才发现高端电流检测和低端电流检测还有学问,我只是为了画电路方便才把它放在了高端。我看AD620最多能放大1000倍啊,共模抑制比高,我这才放大了20多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AD620换正INA129看看效果是否有改善.

恩,好,我买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高端电流检测”电路或专业芯片?

请问有什么推荐的芯片吗?实在没经验。。

楼主:
越说越复杂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图中(111.png)的分压电阻来看,是共模电压超了。
如果应用不存在“共地”问题,建议将电流采样电阻放在 ...

请问共模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和输出端的分压电阻也有关系吗?我割线放低端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越说越复杂了啊。。

温漂严重的话温度补偿是很重要的呢~

网友F:
你的PV+就是共模电压,你前面说PV+为12V~20V,均已超过后面AD620的电源电压,所以这个电路肯定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
将R501、R502换成100k,然后再其后端(也就是AD620的P2、P3)分别对“地”并联一个100k的电阻(此时的PV+最高可以到20V),如果PV+需要达到更高,则需要将并联电阻再减小。
当然,如果能改成低端检测,那就更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PV+就是共模电压,你前面说PV+为12V~20V,均已超过后面AD620的电源电压,所以这个电路肯定是不行的。
...

多谢,我把电阻换在低端了,果然可以了。补了下模电,对共模电压也有所了解了。现在又发现了电路存在的问题,在一开始接上电池的时候buck电路变成了反向的boost,把线都烧焦了,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推荐的芯片吗?实在没经验。。

百度下“高端电流检测”
在去ADI或TI找找,很多很多

网友H:
电流采样用AD620是不是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流采样用AD620是不是有点浪费?

额,这个性能好就选这个了。。现在先把功能实现,所以尽量先用好的吧。。请问有什么便宜点的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