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神们,小弟又来问下这个电机驱动的问题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4-02):
R11//PR12,电流,压降

网友B:
三极管共射输出驱动推挽输出,采样电阻通过R5输入主控做保护,但C2太大估计电流保护不起作用。电路原理是对的,参数乱,不怎么实用。。。。。。。

网友C(点评):
C2R5的时间常数才1ms

网友C(点评):
C2R5的时间常数才1ms

网友C(点评):
C2R5的时间常数才1ms

网友C(点评):
C2R5的时间常数才1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共射输出驱动推挽输出,采样电阻通过R5输入主控做保护,但C2太大估计电流保护不起作用。电路原理 ...

大致的工作原理能说下吗 互补推免也没看懂 是怎么个过程 书上的推免是双电源的和这个不太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致的工作原理能说下吗 互补推免也没看懂 是怎么个过程 书上的推免是双电源的和这个不太一样, ...

去看模拟电子技术那本书吧,三极管放大一时半会说不清。。。。。。

网友D:
从目前的电路来看,这个过流保护应该是由电路左边尚未画出的那部分完成的,通常是专用的驱动控制器,或MCU。
电流采样由R11、R12完成,R5、C2构成一个时间常数1ms滤波器(此处也许该理解为延时),滤除那些小尖峰,获取平均值,然后由软件判断并执行“过流保护”

网友E:
Q3是放大还是开关呢?曾经被面试过类式的题
谢谢

网友D:
这个电路好像Q3、Q4会饱和,Q1、Q2一直处于线性区

网友F:
Q3在截止/放大状态…
      说明:截止/高速  放大/调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F:
Q3在截止/放大状态…
      说明:截止/高速  放大/调速

可能吗?
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R4接DAC,再将电流反馈信号接到控制系统中,
不过要把这个系统调好,难度真的不小哦。
而且Q4的散热要足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