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双向数字信号通信光耦隔离,如何解决互锁的问题

楼主(2016-04-01):
目前公司有个项目用于工业领域,使用了一个工业的DS18B20,但是需要做电气隔离,考虑的成本问题,不想使用集成的双向信号隔离芯片,自己想用光耦隔离来做,但是一端接DS18B20一端接单片机,自己做了个电路如下截图,但是感觉会互锁,也就是任何一端驱动的低的时候,另一端也变为了低电平,反过来又会驱动另一端为低,这样导致无法释放,不知道大家又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左边是隔离信号接DS18B20的数据口,右边接单片机,但是当左边驱动右边的时候,右边同时也是驱动左边的,这样岂不是就形成了互锁了么?导致无法释放,不知道大家都是如何实现双向的数字信号隔离通信的?

楼主:
这么冷清啊?是不是要放假了,都没人了啊

楼主:
真的没人啊?这点都下班了么?

楼主:
改了下方案,大家看下是否可行?

楼主:
看了下,这个方案也不行,还是会造成互锁

楼主:
改了下,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A:
最好一个电路可以搭起来看看;
还是用数字隔离器简单点;

楼主:
是的,数字隔离器是简单,但是看了ADI和凌力特的几款,几个不菲啊

网友B:
这种电路的输出肯定是弱驱动的

网友C:
电路没看懂,不过想知道楼主用的啥软件画的原理图?好漂亮

网友D:
你要用几个18b20挂在一根总线上呢

网友E:
用个1:1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没看懂,不过想知道楼主用的啥软件画的原理图?好漂亮

pads9.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用几个18b20挂在一根总线上呢

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个1:1变压器.

这个怎么做?类似以太网的那种做法?以太网的是编码后才能用脉冲变压器的,但是这个应该不行吧?不知道你说的用1:1变压器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F:
可否如图所示。
ISO输入低,输入光耦截止;单片机收到高电平信号,单片机内部可以翻转电平,或者加个反相器;输出光耦导通,输出也是低电平,但是输出光耦输出端有R96的4.7k电阻,当输入想变高的时候,也可以变高,电阻R96相当于上拉电阻,不影响输入电平的。

网友G:
单片机这侧改用2个IO也许更容易解决;
把现在电路中U28的LED串联到总线。

网友G:
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下面这个电路:1.附图电路是基于MCU侧采用2个IO的,如果MCU引脚够用,从程序角度来说2个IO或1个IO是一样的,修改很简单;
2.图中R8可以根据需要选用,可以不用;
3.图中D2推荐使用肖特基二极管,但1N4148也可;
4.图中参数计算时,是假设光耦的CTR为50%;
5.电路尚未考虑总线电缆类型及长度,也没有保护措施(一般来说,既然连这样的单总线都需要隔离,那么保护应该是必须的);
6.如果必须在隔离的两侧都使用单总线,那么,可以参考隔离左侧的电路结构改造右侧电路,应该是一样一样的;

最重要的:
如果楼主采用了本帖电路或参考了本帖的思路,请务必将你的结果及一些必要的测试数据在此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下面这个电路:1.附图电路是基于MCU侧采用2个IO的,如果MCU引脚够用,从程序角度 ...

使用两个GPIO的方法我也想过,但是当时没想到接收测使用二极管隔离,所以就放弃了,目前已经做板了,下次有机会再验证这个电路吧。

网友H(2016-06-23):
引用 楼主:
改了下,应该差不多了

这个改后的应该还是会互锁的吧?楼主投板了调试没?

网友I(2017-10-16):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下面这个电路:1.附图电路是基于MCU侧采用2个IO的,如果MCU引脚够用,从程序角度 ...

虽然是很久的帖子了。还是来挖坟。
因为讨论单总线的光耦隔离的**很少。
如果你想在cpu发送的时候不要收到自己的发送信息,只要软件上把收到的信息丢弃不就行了吗?
这个电路会有优先级,当你的发送为低的时候锁定总线,18b20是不能发送的。一样也存在问题。不能从硬件上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虽然是很久的帖子了。还是来挖坟。
因为讨论单总线的光耦隔离的**很少。
如果你想在cpu发送的时候不要 ...

楼上好像还不知道这个主题里讨论的内容!

不是为了在发送时屏蔽自己的信号;
而是防止硬件上的锁死,
拉低之后无法释放。

网友J(2018-04-18):
DS18B20是什么玩意啊?MOS?

网友J(2019-07-15):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下面这个电路:1.附图电路是基于MCU侧采用2个IO的,如果MCU引脚够用,从程序角度 ...

DS18B20是啥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