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贴!!!!急急急

楼主(2016-04-01):
(无正文)

网友A:
不同的单片机做法不同

网友B:
常用的方法就是用定时器+io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单片机做法不同

51该怎么做呢?比如我接收到一个信号开始计时,当接到另一个信号时,计时结束。计算出这中间的时间差

网友C:
你的意思就相当于有两个按键,一个按键开始计时,另一个按键按下停止计时,然后计算出时间差,显示出来。
用定时器来定时,开始按键按下,开始计时并对把相应的参数清零,这样暂停时的时间就是差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就相当于有两个按键,一个按键开始计时,另一个按键按下停止计时,然后计算出时间差,显示出来。
...

可以写一个看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写一个看看吗?

自己在网上找一些例子不就可以了,这里面也就是配置定时器的寄存器

网友D:
真是奇怪,明明2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E:
这个问题看起来虽然很简单,但是要用到很多团队成员的,还是配套资源,老纳看你生活不容易,就帮你一把吧,  只要2万*币, 就帮你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F:
启动定时器或不定时查询计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