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MOS管DS端并联一个电容,MOS管发热严重

楼主(2016-04-01):
请问这么原因呢?

网友A:
这里并电容肯定会发热的,并的电容大了还会炸机,这个电容最好不要超过101

网友B:
正常
开换损耗增大了

网友C:
这不就等于在输出端加了一个交流通路嘛,发热有什么不对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各位大侠,是否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呢 @yytda @lyjian @cool_coder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各位大侠,是否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呢 @yytda @lyjian @cool_coder  ...

想象一个极端的情况:把电容换成导线,是什么结果?如果输出信号的频率足够高,电容的阻抗就会足够小,电流相应的大起来。

楼主(2016-09-02):
引用 网友C:
想象一个极端的情况:把电容换成导线,是什么结果?如果输出信号的频率足够高,电容的阻抗就会足够小,电 ...

这种极端情况相当于把mos管短路了,应该不发热才是吧? 请指教

网友D:
R限C 电流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极端情况相当于把mos管短路了,应该不发热才是吧? 请指教

你再想想

网友F:
你可以想象增大C的电容,相当于每次导通,就给C放电。频率越高,电容越大,发热就严重。

的确是交流通路,但是是MOS管D S极和C两端形成的交流通路。开时对C放电,关时对C充电。串联R电阻过大的话,热量基本上在R上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若R限制了C的电流,电流经过mos管应该是大部分,那mos管应该发热严重吧?

R C 是串联时?

楼主(2016-11-21):
实在是想不明白,敬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想象增大C的电容,相当于每次导通,就给C放电。频率越高,电容越大,发热就严重。

的确是交流通路,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电容放电导致流经mos管的电流增大使得其发热严重。还有交流通路会就是DS两端短路了,这样流经mos管的电流应该减小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R C 是串联时?

是我理解错了。R和C串联,流经他们的电流是一样的,哪个电阻大哪个发热严重。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电容放电导致流经mos管的电流增大使得其发热严重。还有交流通路 ...

第一个图,当频率达到一定的时候。每次导通时电容都充满了电。通过MOS管放电。如是C足够大或频率足够高。就相当于有一个开关直接短路电容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图,当频率达到一定的时候。每次导通时电容都充满了电。通过MOS管放电。如是C足够大或频率足够高 ...

明白了,之前我把电容短路理解成了相当于用导线代替了电容,实际是相当于用导线短接了电容,而那个导线就是mos管,所以mos管发热比较严重。
您看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G:
楼主被彻底误导了

楼主:
恳请指教?

网友H(2017-05-12):
楼主在MOS的DS间加电容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MOS关断时的尖峰,那应该是在DS间接RC来吸收,RC需要计算。你的MOS管发热确定是因为加了这个电容导致的?
加MOS管上端加电阻,电阻发热很正常,流过MOS管的大电流都通过了电阻,电阻肯定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在MOS的DS间加电容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MOS关断时的尖峰,那应该是在DS间接RC来吸收,RC需要计算。 ...

谢谢您的解答。DS间加电容为了消除关断尖峰,改善EMI,请问RC的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如果RC没有选好是不是还起反作用?

网友I(2017-09-04):
我用1nf1kv串联2w200欧姆,波形有改善

网友J:
不能这么用,若用于改善EMI,可将RC串联后和MOS并联。另外,请告知如下答案,已边帮你更好优化:
1. MOS管实际用途?
2. 驱动部分。

楼主(2017-11-06):
引用 网友J:
不能这么用,若用于改善EMI,可将RC串联后和MOS并联。另外,请告知如下答案,已边帮你更好优化:
1. MOS管 ...

谢谢指导!
1,MOS 管的实际用途是驱动直流电机;
2,驱动是用TLP250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