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噪声用哪个型号的MIC比较好

楼主(2016-04-01):
测噪声用哪个型号的MIC比较好,噪声范围20~16k

网友A:
要看噪声测量的量程范围。

网友B:
人声的频率上限了

网友C:
多大的噪声?除频谱满足外,还需要考虑灵敏度和指向性。

网友D:
驻极体话筒的频率响应一般较为平坦,
其普通产品频率响应较好(即灵敏度比较均衡)的范围在100Hz~10kHz
,质量较好的话筒为40Hz~15kHz
,优质话筒可达20Hz~20kHz。

所以市场上随便买来的大多到不了16kHz.

楼主:
市场上的MIC都不太靠谱,所以咨询下有没有专业的型号或厂家。
首先还是频率范围满足要求,频率响应好,单一指向性,灵敏度要求不高。声强大概在60dB左右

网友A:
如果是要咪头的话,Panasonic WM-61A 常用于20HZ~20KHZ的普通音频测量。如果是带外壳和接口的,就有一堆牌子从几百到几万的可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咪头的话,Panasonic WM-61A 常用于20HZ~20KHZ的普通音频测量。如果是带外壳和接口的,就有一堆牌 ...

3Q,这个东东不错,俺也去弄几个玩玩,哈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0.MIOT0t&id=41169286425&ns=1&abbucket=1#detail

网友A:
X宝显示买家地址滴,害得老T不小心暴露目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X宝显示买家地址滴,害得老T不小心暴露目标

晕,前阵子在玩麦客风,市场上好的不多见,弄了一大把,指标都不理想,昨天见到这个,还想玩一把.哈哈,还没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咪头的话,Panasonic WM-61A 常用于20HZ~20KHZ的普通音频测量。如果是带外壳和接口的,就有一堆牌 ...

带外壳的有哪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外壳的有哪些?

测量用的话筒一般都是全向的,有指向的你要查查。从几百到一,两,三千元的有 SUPERLUX ECM999, Nady CM100, BEHRINGER ECM8000, DAYTON EMM-6,  AUDIX TR-40,dBX RTA-M, iSEMcon .....再贵点ACO,Earthworks M30, M50, 再贵点B&K,G.R.A.S.  国内牌子797AUDIO, MIC-W,BSWA.....PRO AUDIO一般是XLR接口,工业一般IEPE/I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