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 开关电源设计:何时选择BJT优于MOSFET?

楼主(2016-04-01):
  MOSFET已经是是开关电源领域的绝对主力器件。但在一些实例中,与MOSFET相比,双极性结式晶体管 (BJT) 可能仍然会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在离线电源中,成本和高电压(大于 1kV)是使用BJT而非MOSFET的两大理由。
  在低功耗(3W 及以下)反激式电源中,很难在成本上击败 BJT。大批量购买时,一个 13003 NPN 晶体管价格可低至 0.03 美元。该器件不仅可处理 700V VCE,而且无需过大的基流便可驱动几百毫安的电流。使用 BJT,增益和功率耗散可能会将实际使用限制在低功耗应用中。在这些低功耗标准下,MOSFET 与 BJT 之间的效率差异非常细微。下图 1 对比了两个相似 5V/1W 设计的效率。第一个设计是“230VAC 输入、5.5V/250mA 非隔离式反激转换器”使用 MOSFET,而另一个设计则是“120VAC 输入、5V/200mA 反激转换器”使用 BJT。这并不是完全公平的对比,因为这两个电源在设计上采用不同的输入电压运行,但它说明了它们的效率有多相似。
  有些新控制器实际是设计用于驱动 BJT 的,目的是提供最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外部 BJT 的控制器比包含集成型 MOSFET 的控制器便宜。在使用 BJT 控制器进行设计时,必须注意确保 BJT 的基极驱动与增益足以在变压器中提供必要的峰值电流。
  在稍微偏高的功率级下,FET 与 BJT 的效率差异就会变得较为明显,原因在于 BJT 较差的开关特性与压降。但是,对于输入电压高于 100-240VAC 典型家用及商用电压范围的应用来说,BJT 可能仍有优势。工业应用与功率计就是这种情况的两个实例,它们可能需要更高的输入电压。价格合理的 MOSFET 只能用于 1kV 以下。在有些功率计应用中,线路电压可能会超过 480VACrms。在整流器后会达到 680Vdc 以上的电压。对于三相位输入,这一数字可能还会更高。电源开关需要能够承受这种电压以及反射输出电压与漏电峰值。在这些应用中,MOSFET 可能根本就无法作为选项,因此 BJT 就成了最简单、最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我们之前讨论过,当功率级提高到 3W 以上时,BJT 中的开关损失可能就会成为大问题。使用级联连接来驱动 BJT 可以缓解这一问题。下图 2(摘自 PMP7040)是级联连接的工作情况。BJT (Q1) 的基极连接至 VCC 电轨,同时发射极被拉低用以打开开关。在 UCC28610 内部,一个低电压 MOSFET 将 DRV 引脚拉低,并由一个内部电流感应来安排峰值开关电流。由内部 MOSFET 实现快速关断,因为它与外部高电压 BJT 串联。

  总之,BJT 可能会在您的电源中具有重要意义,仍然是有一些原因的。在低于 3W 的应用中,它们可能会在不怎么影响性能的情况下,具有低成本优势。在更高电压下,它们可在 MOSFET 选择可能具有局限性的情况下提供更多选择。

网友:
感觉还是mosfet更好一些。

网友:
损耗要低很多

网友A:
MOSFET才是电源首选器件

网友A:
更多的电路设计选择了MOSFET。

网友B:
还是mosfet性能好。

网友B:
楼主的数据分析从哪里来的?

网友C:
怎么不用IGBT?

网友D:
场效应晶体管是电压控制元件,

网友E:
有些场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可以互换使用,栅压也可正可负,灵活性比双极晶体管好。

网友F:
场效应管是利用多数载流子导电,所以称之为单极型器件,而双极结型晶体管是即有多数载流子,也利用少数载流子导电。因此被称之为双极型器件。

网友G:
相比于IGBT和BJT耐冲击性好,故障率低.由于电导率负温度系数,MOSFET可扩展性很好.

网友D:
而双极结型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元件。

网友E:
MOSFET在导通时的通道电阻低,而截止时的电阻近乎无限大,所以适合作为模拟信号的开关

网友F:
MOSFET开关的应用范围很广,举凡需要用到取样持有电路(sample-and-hold circuits)或是截波电路(chopper circuits)的设计,例如类比数位转换器(A/D converter)或是切换电容滤波器(switch-capacitor filter)上都可以见到MOSFET开关的踪影。

网友H:
场效应管能在很小电流和很低电压的条件下工作,而且它的制造工艺可以很方便地把很多场效应管集成在一块硅片上,因此场效应管在大规模集成电路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G:
PMOS做开关时,其基极接至电路里电位最高的地方,通常是电源。栅极的电压比源极低、超过其临界电压时,PMOS开关会打开。

网友D:
大功率应用时,如成本不敏感,如军用、工业、高端消费产品,MOSFET是最优选择.

网友E:
MOSFET作为开关时,其源极与漏极的分别和其他的应用是不太相同的,因为信号可以从MOSFET栅极以外的任一端进出。

网友H:
.相比于BJT,更少被二次击穿而失效.常用于高压(600V)应用领域.以及低端大功率(2000W)设备,如电磁炉、逆变器等.

网友G:
BJT是最老的开关器件,目前由于国内仍有一批尚未淘汰的BJT生产线没有停产,仍然活跃于低端市场.

网友D:
低压大电流领域是MOSFET的强项.

网友E:
BJT有两种驱动方式,一种是基极开关,一种是射极开关.射极开关的效率和开关速度都优于基极开关,是BJT应用的潮流.

网友F:
MOSFET是稳定性最好的器件,不容易损坏.

网友H:
IGBT开关速度较快,没有存储时间,但存在拖尾电流.拖尾电流,

网友G:
MOSFET的主要损耗是输出电容放电损耗,因此需要实现零电压开通,即开通前一瞬间DS电压为0.

网友E:
BJT是电流驱动器件,必须要有一定的输入电流才能工作,其输入电阻很小

网友D:
MOSFET的输入电阻几乎为∞,是一个电容,则它具有的一个重要优点就是0输入电流。

网友F:
MOSFET输入电压(VGS)的一致性较差,这就使得在作为运算放大器的输入差动放大级应用时,与BJT相比,将会产生较大的失调电压。

网友H:
BJT的输出电压(VCE)较低,不管是作为高速应用、还是作为高增益应用,一般其最小输出电压都约为(kT/q)值的数倍,

网友G:
BJT的主要损耗和IGBT相仿,主要在关断时有电流--电压交叉损耗,因此也应实行零电流关断.

网友D:
当MOSFET在高增益应用时,为了提高饱和状态的电压增益,就需要选择较小的(VGS-VT)值,则这时的饱和电压VDsat也很小。

网友H:
因为BJT的跨导很大,所以其热噪声就相对较低

网友G:
MOSFET因其沟道长度的不断缩短而呈现出优势,现在的纳米MOSFET可以实现超高速应用。

网友E:
对共发射极组态的BJT,输入电流IB与电流放大系数有关:放大性能越好,所需要的输入电流就越小。

网友H:
BJT原则上是一种非表面器件,所以它的1/f噪声也较小

网友D:
推荐IGBT元器件了

网友D:
IGBT具有电导调制能力,相对于功率MOSFET和双极晶体管具有较强的正向电流传导密度和低通态压降。

网友F:
晶体管的转导或是电流的驱动力上,MOSFET不如BJT来得适合

网友G:
只要不超过其电压、电流及温度的额定值,MOSFET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网友D:
MOSFET比BJT相比具有优势的地方,主要是它们的偏压电路比较容易设计,驱动条件比较简单以及它们能够以并联方式增加前级的驱动能力。

网友F:
比MOSFET更有效率

网友G:
MOSFET制造技术不断创新

网友F:
BJT阻抗低,MOSFET是大功率。

网友E:
相比于IGBT和BJT耐冲击性好,故障率低。

网友D:
MOSFET也不会有热不稳定性的问题;当它们的温度升高,电流将会下降,这恰好与双极结型晶体管相反。

网友F:
BJT的成本远远低于MOSFET,以及BJT的电压等级要比MOSFET高得多。

网友G:
高功率MOSFET,在数字与模拟电路的功率放大器应用上具有不错的优点

网友H:
不同的mosfet特性也不同,增强型、耗尽型的控制电压不同。

网友E:
BJT 总是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