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开关电源噪声的产生与抑制

楼主(2016-04-01):
  一、电源模块噪声的产生
  反激式开关电源拓扑结构,如图 1所示。由场效应管Q1导通,输入电流流过变压器和场效应管Q1,再场效应管Q1关断,使得输入电流通过电磁感应到变压器的输出端,实现能量的传递。由于变压器初级存在漏感,漏感和场效应管Q1的寄生电容产生振荡,振荡产生的减压尖峰,在能量传递过程中,也传递到了输出端,形成噪声。漏源级的电压波形如图 2所示。

图 1 反激式电源拓扑

楼主:
图 2 场效应管漏极电压波形

  二、好的布局设计抑制噪声
  在设计的过程中,工程师们都会在场效应管DS两端加吸收电路,减小尖峰,可以有效的减小电源模块的输出噪声。
  实际应用中,在模块输入输出端加电容,配合好的PCB布局可以更进一步的减小模块的输出纹波与噪声。PCB板的布局,根据电流的流向上放电容,电源模块纹波噪声都不再是问题。下图列举了两种布局方式。

图3 正确的滤波电容PCB板布局

楼主:
图4 错误的滤波电容PCB布局

  致远电子研发生产的E_URBD-6W系列模块电源设计时,考虑的电容以及变压器的布局,有效的减小了电源模块输出纹波噪声。下图是典型型号E2405URBD-6W的输出纹波噪声。

图5 优异的纹波噪声

网友A:
输出的纹波和噪声电压较大

网友B:
缺陷是电磁骚扰大

网友C:
每一个开、关过程,电能从输入端被“泵到”输出端,形成一个充电和放电的过程,从而造成输出电压的波动,波动频率与开关的频率相同。

网友D:
开关电源自身产生的

网友E:
由于变压器的激磁成分中含有低频杂音

网友A:
一般为输出电压的1%左右

网友B:
最低输出噪声电压也在70 mV以上

网友C:
小与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的容量及品质有关。

网友D:
外界电磁场的干扰(EMI)

网友E:
开关电源变压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C:
输入滤波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D:
电路板布线不恰当能够造成干扰引发振荡,导致响声。

网友E:
使变压器避免产生这样的低频的磁场,也就是从电路上下功夫,使变压器的激磁电流避开这个频段。

网友A:
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工作状态不稳定

网友B:
开关电源自身产生的噪声是一种高频的脉冲串

网友A:
噪声电压的振幅很大程度上与开关电源的拓扑、电路中的寄生状态及PCB的设计有关。

网友C:
输出整流快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质量不好

网友B:
由发生在开关导通与截止瞬间产生的尖脉冲所造成

网友D:
在AC/DC转换器中输入的市电经全波整流及电容滤波

网友E:
良好的开关电源

网友A:
增加了功率因数校正(PFC)电路

网友C:
RCD反冲吸收回路的高压电容或二极管质量不好

网友B:
电源就是会有噪音的,没噪音的电源不正常

网友C:
功率MOS管质量不好

网友A:
适当加大输出滤波电容,可以实现抑制

网友B:
在输出滤波电解电容上并联CBB高频电容也行。

网友C:
得消除开关电源产生的噪声的共模噪音和差模噪音。

网友D:
必须的消除噪声干扰,纹波与噪声影响开关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E:
采用多相输出结构,可有效地降低纹波输出。

网友D:
使用整流器件产生的噪声比较多。

网友D:
其反向电流,可以引起大量的噪声

网友E:
利用正确的测量方法可以大大地改善测得纹波结果。

网友D:
最好使用快速软开关型号的器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外界电磁场的干扰(EMI)

EMI的影响都表现在哪里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小与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的容量及品质有关。

跟大小有什么关系?

网友D:
注意电源设计的共模滤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缺陷是电磁骚扰大

骚扰,不是干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与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的容量及品质有关。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自身产生的

就是自身震荡引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小与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的容量及品质有关。

电容过大了,有坏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噪声电压的振幅很大程度上与开关电源的拓扑、电路中的寄生状态及PCB的设计有关。 ...

pcb的布局影响这个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自身产生的

一般都是变压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噪声电压的振幅很大程度上与开关电源的拓扑、电路中的寄生状态及PCB的设计有关。 ...

什么叫寄生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一般为输出电压的1%左右

这个数据有没有有歧义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pcb的布局影响这个有。

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纹波和噪声电压较大

这个都是可以通过电路消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陷是电磁骚扰大

EM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个开、关过程,电能从输入端被“泵到”输出端,形成一个充电和放电的过程,从而造成输出电压的波动,波 ...

怎么才能消除波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自身产生的

一般都是变压器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变压器的激磁成分中含有低频杂音

低频的产生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为输出电压的1%左右

比这个还要大,超过很多了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低输出噪声电压也在70 mV以上

这么大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滤波电容容量不足

电容过大容易走按成负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布线不恰当能够造成干扰引发振荡,导致响声。

pcb的布局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变压器避免产生这样的低频的磁场,也就是从电路上下功夫,使变压器的激磁电流避开这个频段。 ...

激磁电流怎么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自身产生的噪声是一种高频的脉冲串

关键是怎么消除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发生在开关导通与截止瞬间产生的尖脉冲所造成

尖脉冲是充放电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AC/DC转换器中输入的市电经全波整流及电容滤波

电容滤波得有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了功率因数校正(PFC)电路

怎么增加pfc?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D反冲吸收回路的高压电容或二极管质量不好

二极管的问题确实很突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就是会有噪音的,没噪音的电源不正常

对电路的干扰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MOS管质量不好

推荐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当加大输出滤波电容,可以实现抑制

这个方案可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