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助大家

楼主(2016-04-01):
在电压转换电路中,转换后的电路要求添加负载,负载为功率的百分之十是什么意思?12v转5v的电路中功率1w.

网友A:
也就是说电源输出不能空载,可能会造成电源电压不稳或者纹波过大的问题,这个一般的开关电源等模块电源都有要求,就是规格书中的最小负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