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F446ZE】+串口重定向和超声波

楼主(2016-04-01):
最近又玩了一下超声波模块,收到板子,也来移植一下,代码很简单,就细说下过程……

首先看下板子布局,准备用TIM1通道1来捕获超声波信号,TIM1的通道1在PE9,
为方便接线,Trig脚就选在PE11了,配置管脚,如下图
同时不要忘记打开UART3,参数默认即可,115200,8,none,1,

接下来配置一下定时器参数,
一定要记得选中上升下降沿触发,就在这地方调了好半天没找到怎么回事……
然后打开TIM1中断……
然后生成工程文件,编译

在BEGIN0 和END0之间添加下面两段代码就可以实现串口重定向到printf(添加其他地方应该也可以),

然后中断处理函数都放在了Echo.c这个驱动里面
测试函数就这一段: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For_Echo();                                                //触发测距
        HAL_Delay(1000);
        if(Echo_State ==Echo_Finished)
                printf("距离:%d mm\r\n",Get_Distance(Echo_Last));
                printf("测距失败!\r\n");
  }

每秒上报一次距离

串口:

接线:

附上移植的代码:

网友A:
不错,测试效果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B:
学习了,下次也玩玩

网友C:
这么快就收到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