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中运放的输入电压为何可以负值

楼主:
如图,一个电池充电电路,正常有电池负载时,D14能正向开启,IC2D运放的6脚是正的0.33V。
请教为何空载没电池时,IC2D运放的6脚是负电压,约-0.11v?

网友(2016-04-02):
正常有电池负载

网友A:
部分运放输入电压允许比电源电压低0.3V左右,特殊的可以低得更多

网友B:
长电线接收了电磁波,被D10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电线接收了电磁波,被D10检波????

没那么夸张吧?  想来想去 好像也只能往 运放积分漂移上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运放输入电压允许比电源电压低0.3V左右,特殊的可以低得更多

问题是 谁提供的 “源头”  这时候 ,蓄电池负极端相当于 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