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的RTC亚秒不能中断?无论如何设置MARK位

楼主(2016-04-02):
STM32F030的例程都是秒中断报警,这个秒级别以上的报警中断测试都没有问题,但是亚秒级别的报警则无**常工作,每次都要等1S才能中断,为什么?

楼主:
已解决
经验如下:
        RtcHandle.Instance->WPR = 0xCA;                                                                                                    //
        RtcHandle.Instance->WPR = 0x53;                                                                                                  //

  RtcHandle.Instance->ISR = (uint32_t)RTC_INIT_MASK;
  while((RtcHandle.Instance->ISR & RTC_ISR_INITF) == (uint32_t)RESET){;}

  RtcHandle.Instance->CR  &= ((uint32_t)~RTC_CR_BCK);                        // Clear the bits to be configured
  RtcHandle.Instance->CR  |=  (uint32_t)(RTC_DAYLIGHTSAVING_NONE | 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 Configure the RTC_CR register */
  RtcHandle.Instance->ISR &= ((uint32_t)~RTC_ISR_INIT);                // Exit Initialization mode

// SET ALARM
        RtcHandle.Instance->CR &= ~(RTC_CR_ALRAE);                                                        // Disable the Alarm A interrupt
        RtcHandle.Instance->ISR = (~(RTC_FLAG_ALRAF | RTC_ISR_INIT) | (RtcHandle.Instance->ISR & RTC_ISR_INIT));        // Clear flag alarm A
  RtcHandle.Instance->ALRMAR = RTC_ALARMMASK_ALL;                                        //

  RtcHandle.Instance->ALRMASSR = (uint32_t)(999 - 50) | RTC_ALARMSUBSECONDMASK_NONE;        // Configure the Alarm A Sub Second register
  RtcHandle.Instance->CR |= RTC_CR_ALRAE | RTC_IT_ALRA;                 // Configure the Alarm state: Enable Alarm   Configure the Alarm interrupt

  EXTI->IMR  |= RTC_EXTI_LINE_ALARM_EVENT;                                                                // RTC Alarm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EXTI configuration
  EXTI->RTSR |= RTC_EXTI_LINE_ALARM_EVENT;                                                                //

        RtcHandle.Instance->WPR = 0xFF;                                                                                                  // Enable the write protection for RTC registers

网友:
报警中断,一般是什么报警?闹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