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Colibri_GD32F207开发板demo与开发环境

楼主(2016-04-02):
刚收到Colibri_GD32F207开发板,就迫不及待的开箱了,板子的自带资源比较少,但是做个LED,LEY,UART相关的实验还是可以滴。打开光盘里demo,找到example.h文件:
通过定义EVB_EXAMPLE ,我们可以做LED、蜂鸣器、按键、串口、定时器5个小实验。
看到这里就有些跃跃欲试了,感觉demo做得挺合理的,但是到设置开发环境时,真的要吐槽了。
安装GD-link驱动和导入pack包老是失败,简直无语了。光盘里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基本一笔带过,
唉,决定今天先出去放松一下,晚上回来解决问题。

楼主:
晚上换个高版本的试试。

网友A:
导入需要安装两个PACK包!
Keil.GD32F2xx_DFP.1.0.0
MDK-ARM_AddOn_GD32F20x-V1.0.0
跟宏晶的51的差不多,都是单独的一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需要安装两个PACK包!
Keil.GD32F2xx_DFP.1.0.0
MDK-ARM_AddOn_GD32F20x-V1.0.0

不是包的问题,D32F2xx_DFP.1.0.0要求是5.13版本一上的MDK,所以需要升级一下,才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包的问题,D32F2xx_DFP.1.0.0要求是5.13版本一上的MDK,所以需要升级一下,才OK。

...

keil更新还是挺快的,
官网都到5.15a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更新还是挺快的,
官网都到5.15a了吧!

是啊,更新完竟然不用再**一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更新完竟然不用再**一遍,

ARM公司其实还是很地道的,
芯片辣么便宜,IDE免费用!

网友A:
坑比的网速,太卡了!

楼主:
补发昨晚的情况:开发环境算是调通了,从新检查一下设置,今天分别跑了5个实验,赶紧还不错。
还有一个问题,GD-link需要手动按键复位才能执行,MDK不支持下载自动执行程序。
今天研究一下编程手册和芯片,打算把这个开发板作为我从M0过渡到M3的板子。
thanks 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