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kHZ红外发射电路

楼主(2016-04-02):
用NE555搭建了一个38Khz红外发射电路,占空比约25%。
当红外接收头与发射电路分开供电时功能正常,但共地共电源时,显示一直接收到信号
于是怀疑有38KHZ的杂波,接收管VCC端和地端接入电感,不行
搭建二次滤波电路,还是不行。
目前只要共地共电源,LED灯就常亮。不知各位有什么建议么,感谢

图中二极管用的1N5817   R4是15.4K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下接收管VCC与GND,之间也就约10mv的纹波,应该不算大了吧

网友A:
干扰可以通过电源、地回路耦合,也可以通过长线信号回路耦合。所以,除加强去耦外,信号回路也得考虑EMC问题,PCB的布局走线都得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下接收管VCC与GND,之间也就约10mv的纹波,应该不算大了吧

你可以看看接收电路的器件手册,注意灵敏度指标。

网友B:
你先自己查查接收头的内部原理。再问这个问题

网友C:
红外接收头非常灵敏,收发必须分时进行,否则相关的滤波和防反射解决难度很大。

楼主:
自己之后试了下往接收管VCC和GND两端加了个220UF的电容,问题解决了,看来就算10mv的纹波还是有影响的。
另外也感谢楼上几位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