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8.00元(功能说明)
【平凡之路】——51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16-04-03):
好久都没碰单片机了,最近有些想法,想动手做些东西,手边没有合适的平台,于是乎~~
将单片机最小系统制作的过程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D
以前学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好在查阅手册的技能还没有丢掉,先翻一下手册,看看需要准备些什么?电路图我就不贴了,网上一搜一大把的 !
STC89C52RC单片机、12M晶振、30p瓷片电容、10UF电解电容、10K电阻、10K9Pin排阻、LED、680电阻、40pin底座、洞洞板、排针若干,当然你得有个直流5v电源,就这些,欧了!!!!

Step1:把单片机底座整个缺口,给晶振找个合适的位置,尽量靠近单片机哦!

晶振管脚18、19.

电容30pf贴片的,挺好焊的,细心点别虚焊就行!

Step2:
复位电路,很简单的。我先焊的复位电路,所以在后面31脚又焊了一根电源线,其实可以直接把复位电路的正接在31脚上!大家做的时候注意哦!

Step3:
有个电源指示灯还是很有必要的,不然你也不知道单片机到底上电了没有啊,调试出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排除电源问题。就是方便后续调试。

正负电源就拿插针引出来了,简单些,P0、P1、P2、P3这4组IO脚,都拿插针引出来。

把单片机插上,看看还行吧!

下面是P0口的特写,是我之前没注意,找的那个排阻是8脚1K的,手边也没有9脚10K的排阻,于是乎,用贴片焊了一排P0口的上拉,看看还行把。建议大家最好用排阻,贴片的有点不容易焊呀,费时费力的!

最后,写了个小小的程序,上电测试,OK!到此圆满结束,这样的51最小系统板,小巧,方便,在以前经常制作,可以安装在智能小车上,或是当一个单独模块用,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贴个图出来交流一下,哈哈!

视频我没拍,内容是红色LED间隔一秒亮灭交替,脑补一下喽!
测试程序:
#include<reg51.h>
sbit Led = P1^0;
unsigned char flag;
void main()
{
        TMOD = 0x00;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TR0 = 1;
        ET0 = 1;
        EA = 1;
        flag = 0;
        Led = 0;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flag++;
        if(flag == 20)
        {
                Led =~Led;
                flag = 0;
        }
}
后续用这个模块完成与其他模块的“对接”,尽请期待!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1864&fromuid=992290【平凡之路】系列目录

楼主:
欢迎吐槽!

网友A:
焊接水平好啊

网友B:
有空也做一个出来 等着 哈哈

网友C:
看我做的 两个都使用的是 STC15W404AS  第一个是两路光耦输入控制,一个上限,一个下限。三路输出,2路PWM 调节输出,控制两个电机转速。外加一路开关信号输出控制一个电机。
第二 用料一个 HX711 小板。调节一路PWM输出。检测蛟龙内 饲料蛟龙推力
压力大小,PWM调节电机直流转速。 觉得吧还是用插接板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看我做的 两个都使用的是 STC15W404AS  第一个是两路光耦输入控制,一个上限,一个下限。三路输出,2路P ...

自从上次那个大哥告诉我尖刀烙铁好用,我就把这个尖圆头烙铁给用锤子锤扁了,做成了刀型,使用了一下,果真 好用。 爽多了。

网友C:
第一个板子的程序。请各位大哥也指点指点。有没有思路上的缺陷。
#include"STC15.H"
#include"io.h"

uint a=1,b=1;
uint ia=0,ib=0;
uchar ka=0,kb=0,kc=1;          // 标记

//----------------- 下面是 端口初始化函数  01

void io_init()
{
        p10=0;                                                //初始化 P10,P11,P37 开机 为弱上拉状态 =0 ;
        p11=0;                                                //--
        p37=0;                                                //--

        P1M1=0X00;        P1M0=0X03;        //  开推挽模式   变 端口 0 状态为 强 0 状态。
        P3M1=0x00;        P3M0=0X80;        //-- 只开P37 的推挽模式

}

//-----------------下面是 WPM 输出 初始化函数        02

void pwm_init()                //  wpm  初始化
{
        CMOD=0X02;                        //  时钟来源 为 2分之一  震荡时钟。
        CCAPM0=0X42;                //                # 01000010   开 PCA0  PWM 0输出。 9脚  P11 输出
        CCAPM1=0X42;                //                # 01000010   开 PCA1  PWM 1输出.  10脚 P10 输出

        CCAP0H=CCAP0L=255;        //        输出 先低电位
        CCAP1H=CCAP1L=255;
                CR=1;                                //         打开  PCA 计数器阵列 开始工作
}

//-----------------下面是 WPM输出调节 函数        03

void pwm_1(uchar x)                //        大电机。
{
        CCAP0H=CCAP0L=x;
}

void pwm_2(uchar x)                //        小电机
{
        CCAP1H=CCAP1L=x;
}

//---------------- 下面是 EEPROM    读 数据 函数        04

void du()
{
        IAP_ADDRH=0X00;                // 第一扇区  第一地址 00 00 H
        IAP_ADDRL=0X00;
        IAP_CMD=0X01;                        // 命令 读
        IAP_CONTR=0X82;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a=IAP_DATA;                                // 第一个地址读出的数据 放到 a 里面

}

//-------------- 下面是 EEPROM 写数据 a 函数。                05

void xie_a(uchar x)
{
        IAP_ADDRH=0X00;                // 先擦除 第一扇区 数据 ,不然写不进去数据。
        IAP_ADDRL=0X00;
        IAP_CMD=0X03;                        // 命令 擦除
        IAP_CONTR=0X82;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
        IAP_ADDRH=0X00;
        IAP_ADDRL=0X00;
        IAP_CMD=0X02;                        //  命令 写数据
        IAP_DATA=x;                                //  把数据赋给 IAP_DATA 寄存器 准备写入。
        IAP_CONTR=0X82;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

//----------------- 定时器 0  33毫秒 16位自动从装模式  0.75 一个时钟周期 ,时钟频率大概是 15 --16 兆赫        07

void T0_init()                //  定时器0 初始化
{
        TH0=0X00;
        TL0=0X00;
        ET0=1;
        EA=1;

}

//------------------  T0 中断 函数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
        ia=ia+1;  //  大概是 没 33 毫秒  增加 1      450*0.033=14.85秒
        ib=ib+1;
        if(ib>12)
        {
                ka=1;                                //标记置位
                kb=1;                                //标记置位

                p12=!p12;
                ib=0;                                //                每 0.033*12=0.396秒  清零一下 IB  从头开始计数
        }
        //----------
        if(ia>10000) {ia=1000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o_init();                                //        IO 端口  初始化
        pwm_init();                                //        PWM      初始化
        T0_init();                                //        定时器T0 初始化
        du();                                           // 读 数据 到 a
        pwm_1(1);                                //  大电机 高速         p32  对应 PWM_1

        while(p32==1);                        //  p32   条件为 假 ,开始跳过去执行下一步
        pwm_1(253);
        pwm_2(1);                                //        开 PWM_2
        TR0=1;                                        //        开定时器
//-----------------------------------------------------------------------------  进入循环体
                                                                                        // p33    为 上限
                                                                                        // p32    为 下限
                 while(1)
                {
                                        if(kc==1&&ia>40)                // 本程序 只执行一次,属于 指令脉冲执行  要想再执行 只有清零 KC 标记。
                                        {
                                                pwm_2(70);
                                                kc=0;                                        //         清除标记 为 零
                                        }

                                        //-----------
                                        //-----------

                                        if(p33==1)                                //        上限 P33 无料时,  执行 A 速度
                                        {
                                                pwm_1(a);
                                        }

                                        if(p33==0)                                //        上限 P33  有料时,  执行 最低基本停止速度 250
                                        {
                                                pwm_1(250);
                                        }

                                        if(p33==0&&ka==1)                                                        //                上限 P33 有料时 ,切 KA = 1 时,  执行 减速度 2  。 KA  =1 时表示执行,为零时 表示不可以执行
                                        {
                                                a=a+2;
                                                ka=0;
                                                if(a>250)        {        a=250;        }                        //     防止 加法 溢出
                                        }
                        //---------------------------

                                        if(p32==1&&kb==1)                                                        //                下限 无料时 ,  执行速度 加 1
                                        {
                                                a=a-1;
                                                kb=0;
                                                if(a<2)        {        a=2;        }
                                        }

//--------------------------------------  EEPROM

                                        if(ia==360 )                        //        360*0.033=11.88 秒
                                        {        xie_a(a);        }

                                        if(ia==5000 )                        //        5000*0.033=165/60=2.75分钟
                                        {        xie_a(a);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板子的程序。请各位大哥也指点指点。有没有思路上的缺陷。
#include"STC15.H"
#include"io.h"

  没人理我 ,做人太失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人理我 ,做人太失败。

不失败,我来理你,建议层主可以开个帖好好说说~~

网友E:
虽然我一直在想剪个缺口是为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板子的程序。请各位大哥也指点指点。有没有思路上的缺陷。
#include"STC15.H"
#include"io.h"

哇,真给钱啊打赏啊,好激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失败,我来理你,建议层主可以开个帖好好说说~~

好好 改天我把程序给详细注解一下另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一直在想剪个缺口是为何?

你眼神真好,一下子就看到哪俩缺口了,先剪的一边的缺口,好盖外壳,结果热转印的时候,给板子放反了,没法又剪了两个。

网友F:
支持一下,动手能力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 改天我把程序给详细注解一下另开个。

兄弟建议你把控制框图或是软件流程图展示出来即可,程序很长,不直观,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一下,动手能力还是不错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做的 两个都使用的是 STC15W404AS  第一个是两路光耦输入控制,一个上限,一个下限。三路输出,2路P ...

兄弟,看你做的挺好的,从文字描述推断,你这是用来填充饲料的控制系统?
有几个问题:
1.你控制的电机是多大的呀?怎么驱动的?
2.用电桥检测压力,成本是否高了点?还用HX711这个模块(AD位数高)?可能是电桥和HX711是一套,所以你就用了是吧!“ 饲料蛟龙推力”的检测需要这么高精度吗?
强烈建议,另开一帖,分享一下你的设计思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看你做的挺好的,从文字描述推断,你这是用来填充饲料的控制系统?
有几个问题:
1.你控制的电机是 ...

    一个月以前做的,驱动的是 48伏 500瓦无刷电机 ,中间还有个无刷电机驱动器,买的控制器。电机驱动蛟龙。根据上下限自动确定自己的转速。小电机是一个控制器驱动两个并联的,250瓦碳刷电机,小电机的驱动器是改的,原来的驱动器,带不动两个电机,开机管子就击穿。 然后我用K40T120 40A的IGBT 代替,以为没问题,结果照样击穿,然后做实验找问题,一直毁了6-7个K40120,才解决这个击穿问题。这个没照片。功能是保持料位在一个位置,内部是无压力的。电桥的是要通过调节转速, 要保持出料口有一个恒定的推力。

网友G:
晶振也可以不把插座剪缺口,再把复位的线焊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晶振也可以不把插座剪缺口,再把复位的线焊直

恩可以的,自己习惯了。复位线直不直,影响不大,我是图方便才如此的

网友H:
好像STC89系列都要停产了,建议用新的15系列的,引脚位置有点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STC89系列都要停产了,建议用新的15系列的,引脚位置有点变化

嗯,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没人理我 ,做人太失败。

那么好的内容,建议下次单独发帖。
回帖里看到的人比较少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自从上次那个大哥告诉我尖刀烙铁好用,我就把这个尖圆头烙铁给用锤子锤扁了,做成了刀型,使用了一下,果 ...

勤俭节约!
网上也有卖刀型头络铁的

网友J:
定稿自己做一个最小系统,以后用着方便。重在动手能力培养,顶一个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一直在想剪个缺口是为何?

为了把晶振塞进去,省空间

正解!

网友(2016-05-20):
手残的我简直不敢这么焊贴片。。。。

网友L:
牛人啊,不错,期待下一个好帖子

网友M(2017-08-17):
680电阻是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M:
680电阻是啥电阻

请详细说明

网友N(2022-02-11):
爱了爱了,学习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