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GD32F207的SPI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6-04-02):
使用SPI1.
GPIO使用的是PA5、6、7
配置如下:
void SPI1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PIN_7;//|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PI1_Configuration(void)
{
    SPI_InitPara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AF,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TransType = SPI_TRANSTYPE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FrameFormat = SPI_FRAMEFORMAT_8BIT;
    SPI_InitStructure.SPI_SCKPL = SPI_SCKP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SCKPH = SPI_SCKPH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SWNSSEN = SPI_SW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PSC = SPI_PSC_6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Enable(SPI1, ENABLE);

}

读取程序如下:
uint16_t SPI1_ReadWritebit(uint8_t data)
{
    while(SPI_I2S_GetBitState(SPI1, SPI_FLAG_TB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data);
    while (SPI_I2S_GetBitState(SPI1, SPI_FLAG_RBNE) == RE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但是用MOSI与SIMO短接后,不能收到数据。程序卡在了接收数据 的地方。
F207与F103的配置有好多不同,许多宏定义也不同,不知道对不对,是按例程写的。
有什么问题么?

查看写入DTR的值,无法写入,明明值不是0xff的啊。

网友A:
试下这个看看,
uint8_t SPIx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int8_t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BitState(SPI1, SPI_FLAG_TBE) == RESET)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1, TxData);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BitState(SPI1, SPI_FLAG_RBNE) == RESET)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这个看看,
是我初始化的问题,大意了。但是现在收到的都是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