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语言中case 几个百个常量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楼主(2016-04-02):
上位机触摸屏通过Modbus 给下位机传送数据,但是上位机给下位机点的数量非常多,地址也是连续的,把所有的地址写出来太繁琐了,
弄得程序非常臃肿,因为上位机是触摸屏,每个变量按地址下发时不确定性 ,只能按照 功能码06,不按功能码10 (数据量大,传送时间长)
各位有没有好的简单方法呢
例如自己写的
uint16_t Write_RVCReg( uint16_t Adrr_Data,uint16_t Value_Axis)

{

          uint16_t  ret=0;

     switch(Adrr_Data)

     {
         case 0x0000:  XRECV[0] = Value_Axis;    break;//
          case 0x0001:  XRECV[1] = Value_Axis;    break;
          case 0x0002:  XRECV[2] = Value_Axis;    break;
          case 0x0003:  XRECV[3] = Value_Axis;    break;
          case 0x0004:  XRECV[4] = Value_Axis;    break;
          case 0x0005:  XRECV[5] = Value_Axis;    break;
          case 0x0006:  XRECV[6] =  Value_Axis;    break;
                .
                .
                .
                .
           case 0xnnnn:XRECV[nnnnn] =  Value_Axis;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说白了就是 c语言,switch case,case后的常量为1到100规律性的,有什么简单方法

网友A:
这种规律还不好处理?
XRECV[Adrr_Data] = Value_Axis;
另外做些保护判断处理就好了

网友B:
  1. XRECV[Adrr_Data] = Value_Axis;

楼主:
谢过了,不过CASE后边,还有不是共性的动作

网友B:
函数指针数组

楼主:
往那边想过,可惜一点思路没有,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C:
问题是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如果不是pic类的可以考虑函数指针,如果是可以考虑查表

网友D:
数组与函数指针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如果不是pic类的可以考虑函数指针,如果是可以考虑查表 ...

用的stm32的  查表能提示一下吗

网友E:
宏定义,行号和case 对应。

楼主:
笔者在开发某软件过程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前级模块传给我二进制数据,输入参数为 char* buffer和 int length,buffer是数据的首地址,length表示这批数据的长度。数据的特点是:长度不定,类型不定,由第一个字节(buffer[0])标识该数据的类型,共有256(28 )种可能性。我的任务是必须对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数据类型都要作处理,并且我的模块包含若干个函数,在每个函数里面都要作类似的处理。若按通常做法,会写出如下代码:

void MyFuntion( char* buffer, int length )
{
    __int8 nStreamType = buffer[0];

    switch( nStreamType )
    {
       case 0:
           function1();
           break;
       case 1:
       ......
       case 255:
           function255();
           break;
     }
}
如果按照这种方法写下去,那么在我的每一个函数里面,都必须作如此多的判断,写出的代码肯定很长,并且每一次处理,都要作许多次判断之后才找到正确的处理函数,代码的执行效率也不高。针对上述问题,我想到了用函数指针数组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函数指针的概念,在潭浩强先生的C语言程序设计这本经典的教程中提及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使用不到,也忽略了它的存在。函数名实际上也是一种指针,指向函数的入口地址,但它又不同于普通的如int*、double*指针,看下面的例子来理解函数指针的概念:
int funtion( int x, int y );
void main ( void )
{
   int (*fun) ( int x, int y );
   int a = 10, b = 20;
   function( a, b );
   fun = function;
   (*fun)( a, b );
    ……
}
  语句1定义了一个函数function,其输入为两个整型数,返回也为一个整型数(输入参数和返回值可为其它任何数据类型);语句3定义了一个函数指针,与int*或double*定义指针不同的是,函数指针的定义必须同时指出输入参数,表明这是一个函数指针,并且*fun也必须用一对括号括起来;语句6将函数指针赋值为funtion,前提条件是*fun和function的输入参数和返回值必须保持一致。语句5直接调用函数function(),语句7是调用函数指针,二者等效。

  当然从上述例子看不出函数指针的优点,目的主要是想引出函数指针数组的概念。我们从上面例子可以得知,既然函数名可以通过函数指针加以保存,那们也一定能定义一个数组保存若干个函数名,这就是函数指针数组。正确使用函数指针数组的前提条件是,这若干个需要通过函数指针数组保存的函数必须有相同的输入、输出值。

这样,我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解决如下:

首先定义256个处理函数(及其实现)。

void funtion0( void );
……..
void funtion255(void );

其次定义函数指针数组,并给数组赋值。
void (*fun[256])(void);

fun[0] = function0;
…….
fun[255] = function();
最后,MyFunction()函数可以修改如下:

void MyFuntion( char* buffer, int length )
{
    __int8 nStreamType = buffer[0];
    (*fun[nStreamType])();
}

  只要2行代码,就完成了256条case语句要做的事,减少了编写代码时工作量,将nStreamType作为数组下标,直接调用函数指针,从代码执行效率上来说,也比case语句高。假如多个函数中均要作如此处理,函数指针数组更能体现出它的优势。

网友F:
case 项目太多的话,编译器有时也会帮你优化成搜索或者查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case 项目太多的话,编译器有时也会帮你优化成搜索或者查表的。

您能指点下查表吗

网友F:
12楼不就是查表吗?

简单的意思就是,建一个表,然后利用输入值直接在表中获得你要的目标。

表:数组或者结构体数组
目标:数据或者函数或其他

网友G:
int  table[255]={&Fun1,&Fun2,...,&Fun255};

网友G:
F=table[X];*F;手机一点就发送了。太难回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H:
用if
if (Adrr_Data >=0 && Adrr_Data <= 100)
{
    XRECV[Adrr_Data ] = Value_Axis;
}
然后不共性的地方再用switch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