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调光技术问题

楼主(2016-04-02):
可控硅调光器为什么在负载电路过长(线路不长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的情况下应该控制关闭的时候会出现爆闪,当把亮度调节上去之后就好了!是因为线路变长之后线路的容性负载变大导致的吗?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应为线路中的感性环节所致,可在可控硅上并联RC回路抑制。

网友A:
另一种情况是你的过零检测电路在低导通相角下因感性环节导致的电压电流相位偏差而发生错误检测,进而导致错误触发。这种情况可能更常见,解决办法除2楼所言方法外,还需改善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种情况是你的过零检测电路在低导通相角下因感性环节导致的电压电流相位偏差而发生错误检测,进而导致错 ...

是的,应该是过零检测发生错误导致的!我在可控硅两端尝试并联了一个RC电路,但是还是没有改善问题!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应该是过零检测发生错误导致的!我在可控硅两端尝试并联了一个RC电路,但是还是没有改善问题!请问 ...

那么去改善你的过零检测电路,有条件的话,最好测测电压、电流的相位差,这样更容易把握改进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去改善你的过零检测电路,有条件的话,最好测测电压、电流的相位差,这样更容易把握改进的方向。 ...

好的,谢谢你!我再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