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元(功能说明)
[运放] LM358接反相电压跟随,输出波形失真了,求助一下。感谢

楼主(2016-04-02):
对反相跟随器仿真中,有个现象我理解不了。第一个波形图是正确的,最下面的是输入,中间直流的的是Vp,最上面是输出。可以观察到输出与输入反相且幅值被抬高了。但我稍微改动了分压电阻的值之后,就出现了第二张波形图的现象,波形失真了。Vp的电压居然不是直流了。输出Vout已经不是输入的反相,简直不知道变成了什么样子。并且Vp的波形跟Vin的波形很像,只不过是削顶了。
作为运放Vp应该等于Vn的。我电源电压接的是10V的,分压之后就相当于0电位抬高到5V,输入信号是Vpeak=2V;跟随器;10V的电压完全有能力让电路正常工作啊。
模电以前学的时候,只是做做题,这个原因分析不出来了。麻烦各位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仿真模型过度简化导致的。
实际元件搭的电路不会这样。

网友B:
共模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范围的问题。
单电源供电下,358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0~VCC-1.5,交流i信号就需要将信号抬升到0V以上,否则就会被削顶/底,同样输出范围也在0~VCC-1.5V,超过也同样会被削顶/底

网友A:
它的模型在输出被削顶时仍然保持Vp=Vn,实际器件没有这个能力。

网友C:
“我稍微改动了分压电阻的值”,这一句话就决定了:楼主放弃往下研究吧。
第一,不知道改值意味着什么。
第二,没打算确定这个值是多少。
去做自己擅长做的,具有优势的事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稍微改动了分压电阻的值”,这一句话就决定了:楼主放弃往下研究吧。
第一,不知道改值意味着什么。
第 ...

就是不懂才要学啊。你会的还不是一点点学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范围的问题。
单电源供电下,358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0~VCC-1.5,交流i信号就需要将 ...

请问1.5是怎么来的?输入Vpeak=2,应该是满足Vcc-1.5的,接的是跟随器,就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模型在输出被削顶时仍然保持Vp=Vn,实际器件没有这个能力。

东工,您觉得这是仿真软件的问题,还是实际搭建的电路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现象。我确实分析不出来。对了,之前问您的那个基极电阻的问题,确实是IC的输出接的上拉电阻,不过IC的电源跟三极管的C接在一起,IC的输出跟三极管的B接在一起,那么这个电阻除了做上拉,也会给三极管的基极提供一个偏置的,但做开关管使用的话三极管不需要加偏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东工,您觉得这是仿真软件的问题,还是实际搭建的电路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现象。我确实分析不出来。对了,之 ...

这个我觉得是你的仿真工具的问题。

那个,开关三极管不需要加偏置。。。。这个说法是哪里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稍微改动了分压电阻的值”,这一句话就决定了:楼主放弃往下研究吧。
第一,不知道改值意味着什么。
第 ...

确实,你应该说明白你把分压改成了什么样,而不能说“稍微改动”啥的。。。。。

网友C:
楼主,不要再浪费自己的大好时光啦!以前浪费过一次,这一次也不会有好结果,打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要再浪费自己的大好时光啦!以前浪费过一次,这一次也不会有好结果,打住吧。 ...

没事,看样子你也不清楚这个原因,我先捣鼓捣鼓,到时回来跟你分享吧。

网友D:
好像你这个不对吧.
你的输入是交流的2V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你这个不对吧.
你的输入是交流的2V正弦波?

恩,最大值2v的正弦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懂才要学啊。你会的还不是一点点学回来的。。

要注意你说话的态度,别人说的每一句话对你来说都是有用的。虽然有些话会重一些,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你以后提的问题估计就没人会给你解答了。

网友F:
好像输入了直流信号,请提供全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1.5是怎么来的?输入Vpeak=2,应该是满足Vcc-1.5的,接的是跟随器,就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 ...

看数据手册吧,358的输入级是采用PNP复合管的差分输入,当输入大于VCC-1.5时,复合管截止,所以是非轨至轨输入的运放。
另外,你所给的电路都画得不清不楚,注意细节,标好输入输出。还有,你所说的改动分压电阻,具体是怎么改的也没有说清楚。如果是增大R8或者减小R9,使得输入的直流电位升高,假设直流电位变为7V,叠加上输入信号,输入峰值达到9V,也就超过了VCC-1.5=8.5V,所以就出现削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注意你说话的态度,别人说的每一句话对你来说都是有用的。虽然有些话会重一些,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你以 ...

您觉得我的话有什么问题?就是因为不懂才要学,确实,我不懂所以来麻烦大家。不想回答的朋友可以忽略,这个没问题。您可以不鼓励我,不回答我,但这种浪费时间的说法。我想我的回复无论从态度上还是方式上,都很合理吧。版主,我是初学者而且基础很差我承认,所以我才一点点的学,我知道你们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很厉害,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们这么优秀的,像我这样的,也只能提些这样的低级问题,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数据手册吧,358的输入级是采用PNP复合管的差分输入,当输入大于VCC-1.5时,复合管截止,所以是非轨至 ...

好的,谢谢你

网友H:
358的输出动态是0----VCC-2.5V,最高只能输出7.5V,当负向峰值,VIN=-2时,理论输出=5+(5-(-2))=12V,当然是负向时变成平台了。出现平台时,虚短不成立了,也就不是分压电阻 的电压了。提升电平3V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358的输出动态是0----VCC-2.5V,最高只能输出7.5V,当负向峰值,VIN=-2时,理论输出=5+(5-(-2))=12V, ...

谢谢您,如果按照这样说的话,是我这样的接法有问题,这样子就算是Vpeak=0.5V的正弦信号都会让放大器输出饱和。要让这个电路工作的话,需要降低V+的电位。不过为什么是5+(5-(-2))呢,V+为5V,相当于交流信号过零的时候,输出是5V,-2的时候不是输出3V吗?我以为这个5V只是把Uout的坐标轴向上平移了,我正弦信号跟运放是共地的。对了,出现平台之后的现象,是怎么分析的啊,我找了几个版本的模电书,都没提到这个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如果按照这样说的话,是我这样的接法有问题,这样子就算是Vpeak=0.5V的正弦信号都会让放大器输出 ...

如果反馈正常,V+=V-,当输入-2时,R11的电压是7V,电流方向是流向输入端,同理,R10的电流方向也是从输出流向V+,电压值跟R11相同,7V,也就是输出端12V,当出现平台时,反馈闭环不成立,虚短不成立,可把V+看成开路,V+是由输出包和值与输入电压分压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反馈正常,V+=V-,当输入-2时,R11的电压是7V,电流方向是流向输入端,同理,R10的电流方向也是从输 ...

谢谢,后来我百度了一下,单电源供电反相放大器有给同相输入接分压电阻接0.5Vcc的啊。还是有这样的电路的,请问我这个总是出现饱和,原因是什么呀?麻烦你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后来我百度了一下,单电源供电反相放大器有给同相输入接分压电阻接0.5Vcc的啊。还是有这样的电路的 ...

你应先用电容隔直,当输入信号等于0时,输出信号等于0.5VCC,LZ的电路是信号没有输入时,输出等于VCC了,但输出动态没有这么大。这就是问题的核心。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后来我百度了一下,单电源供电反相放大器有给同相输入接分压电阻接0.5Vcc的啊。还是有这样的电路的 ...

有二种方法可以不出现平台,1)把直流电平降为0.25VCC,2)把输入信号进行隔直通交,即前面加一个电容即可,直流电平还是0.5VCC。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懂才要学啊。你会的还不是一点点学回来的。。

你要清楚自己改电压值的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二种方法可以不出现平台,1)把直流电平降为0.25VCC,2)把输入信号进行隔直通交,即前面加一个电容即可 ...

非常地感谢,两种那个放大都能解决问题了。请问5+5-(-2)是怎么来的?我之前一直理解输入-2V的时候,输出的电位就是虚地电位5V-(-2)V,就是7V,怎么原来是在7V之上再叠加5V=12V。为什么加了那个神奇的电容问题就解决了呢?我不喜欢拿来主义,但我真分析不出来,还望你能指引指引,谢谢

网友H(点评):
二个电阻的电压相同。也就是电流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要清楚自己改电压值的目的啊

我还是有自己的理解的,但目前看来我的理解有错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非常地感谢,两种那个放大都能解决问题了。请问5+5-(-2)是怎么来的?我之前一直理解输入-2V的时候,输出 ...

信号叠加定理,输入信号为0时,V+作为一个信号源组成了一个同相放大器,2倍的放大,输出为10V,前面加了个电容,放大倍数为1,输出还是+5V,如果把变成0.25VCC,即2.5V时,组成2倍的同相放大放大,输出就是5V。不需要修改放大倍数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非常地感谢,两种那个放大都能解决问题了。请问5+5-(-2)是怎么来的?我之前一直理解输入-2V的时候,输出 ...

原因是作为+5V信号,也要放大作为输出。作为+5V的信号来说,就是个2倍的同相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因是作为+5V信号,也要放大作为输出。作为+5V的信号来说,就是个2倍的同相放大器。 ...

哦,我明白了。太厉害了。谢谢你!!!

网友H(点评):
能理解明白就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我明白了。太厉害了。谢谢你!!!

我后来想了想,反相端加了隔离电容。那反相的传递函数就不再是一个比例环节了。相当于是-CRfS/CRS+1;所以这个电容C大小的选取会影响传递强度的哦,你觉得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后来想了想,反相端加了隔离电容。那反相的传递函数就不再是一个比例环节了。相当于是-CRfS/CRS+1;所以 ...

要取很低的带宽,如1HZ (如果信号频率是工频的话)。不是很大了,电阻尽管取大的,以便降低电容。

网友I:
我怎么也不明白啥叫反相电压跟随····哪本教材里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怎么也不明白啥叫反相电压跟随····哪本教材里的?

放大倍数为-1的放大器而已。

网友I(点评):
哦哦,头一次见这种叫法。
发新帖 本帖赏金 8.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