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PS的逆变输出是如何跟市电同步的?

楼主(2016-04-03):
UPS在市电断电的时候会给负载供电,市电恢复的时候UPS会自动和市电同步,负载不能出现重启现象的情况下,UPS通过什么器件切换的?。

网友A:
我所接触过的山特  金武士等牌子的UPS都是通过继电器来完成转换的,它们的转换速度极快,由于现在电气设备大多采用开关电源其主滤波电容储存的电能足够UPS进行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所接触过的山特  金武士等牌子的UPS都是通过继电器来完成转换的,它们的转换速度极快,由于现在电气设备 ...

不能出现用电器重启哦。好比如说台式机。

网友B:
台式机断电多久会从启?

网友C:
台试机 ,  是接受4ms 的断电时间(其实是开关电源的电容在输出)

你要找的是 在线试 UPS 的资料   ,  这个可以进行过零点同步嘛,  检测出市电的零点位后, UPS 把市电接进来,逆变的功率开关输出减少或关闭输出(粗糙的描述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