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温控风扇调速问题

楼主(2016-04-03):
则么能让随温度的升高,占空比也逐渐增大啊,求大神指点一下下

网友A:
加个MCU呗
用MCU测温,IO控制输出占空比;

网友B:
用DRV11873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RV11873不行吗

自己刚上手不久,想做这个练练手,

网友C:
既然只是练练手,那就用一个NTC电阻通过ADC模块测温,再把AD值转换为对应的PWM占空比就可控制风扇转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