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04 IO 作为双向IO口问题

楼主(2016-04-03):
使用的G 的IO的高八位来读取数据和上传数据,一开始本人将这个IO口设置成 输出  开漏  上拉模式   但是无法读取上位机传下来的数值(我调用的是GPIO_ReadInputData(GPIOG ) 读取的),每次读取都是0, 后来设置成了输入  上拉 模式 后就可以正常读取上位机放下来的数值。 由于设置成了输入模式后就无法往IO写数值了(用的是 GPIO_Write( GPIOG, 0XFE00 ); ) 所以想在中断中每次要往IO写数值都把io的方向和模式重新设置一次,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当进入外部中断的时候使用如上图的方式往IO写数值后,相应的IO没有输出自己写入的数值(GPIO_Write( GPIOG, 0XFE00 ))这个数值本人用万用表测量过io的数值,对应不上。后来把如图中的这段代码直接写在void main()函数中调用GPIO_Write( GPIOG, 0XFE00 )往io写入数值 后用万用表测量IO口值是正常的。所以现在非常疑惑。
具体代码如下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ii;
     unsigned char EX_BUS_DAT_BUFF;
     unsigned char EX_BUS_ADD_BUFF;
     unsigned int  WR_command;
     unsigned char  address;

     //SYS_DAT_OE = 0;
      GPIO_ResetBits(GPIOG,GPIO_Pin_3);  //使能 缓冲芯片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3);

     for(char k = 0;k < 3; k++ );// 18NS

     wd_count=0;
     rd_count=0;
     address=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 );
          // G 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Pin_9| GPIO_Pin_10|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上拉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GPIO_Write( GPIOG, 0XFE00 );    // 此处往IO写值失败  这里是在外部中断中,但是在main函数中就写值成功不知道是为什么?????????????????????求大神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