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式偏置放大电路参数选择问题

楼主(2016-04-03):
求高手指点一下。。。。。。。。。。分压式偏置放大电路,三极管选用c9014  假设我的VCC为5V,输入0.1Vp-p,要求输出放大100倍,输出为10Vp-p。 那我怎么去计算RB1,RB2,RC,RE的阻值大小。
我每次都是参考别人的,然后测试再慢慢的试,一直都还没懂怎么算。

请高手指点迷津! 非常感谢

网友A:
VCC是5V, 输不出10V VPP啊

网友B:
看 《晶体管电路设计》

网友C:
根本做不到啊,建议楼主去看看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是5V, 输不出10V VPP啊

哦哦  是不是有个最大放大倍数 。。最大到5v吗

网友D:
正常放大电路的工作点集电极电压近似电源电压一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是不是有个最大放大倍数 。。最大到5v吗

是供电只有5V,这个限制了输出。
你这个电路的 “交流电压 ” 放大倍数约为 Rc/Re, 是自己设定出来的,要注意和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区分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是不是有个最大放大倍数 。。最大到5v吗

至于参数选择,Rb1和Rb2用于设定好你的直流偏置

网友E:
放大后的输出电压,不可能大于VCC。Vout = VCC - Ic*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参数选择,Rb1和Rb2用于设定好你的直流偏置

那假设条件是Vcc=15v,,交流输入0.1Vpp   放大50倍,也就是5Vpp,请问这么估算其他的参数。。。我按教材估算的不对。。。弄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大后的输出电压,不可能大于VCC。Vout = VCC - Ic*Rc

那假设条件是Vcc=15v,,交流输入0.1Vpp   放大50倍,也就是5Vpp,请问这么估算其他的参数。。。我按教材估算的不对。。。弄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需要根据三极管的特性曲线来设置其工作点,仿真中才设计参数的时候也需要先看特性曲线的。如下图中 ...

多谢 学习了。。。

网友G(2017-04-09):
用了一下反推法,发现Av才-61.1,能帮忙分析分析吗? 以下是过程和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