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单色显示屏室内单元板上面的595为什么不需要加电阻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4-03):
是驱动LED点阵的8个脚为什么不需要加电阻

网友A:
cmos电路再大电流也拿不出,不一定会损坏,哈哈,不过谨慎一点还是串电阻较妥.

网友B:
标准74HC系列应该加限流电阻,专用的595如果可以不加的话也不意外,毕竟不是标准系列。

网友C:
专用芯片而已,不要太计较。

网友D:
需不需要加电阻 视 LED 参数和实际电流而定。
不要教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