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XO

楼主(2016-04-03):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错别字,现在是一项很奢侈的愿望。
题外话了。

网友B:
好专业 啊

网友C: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十年前新西兰一公司就有个高稳定频率晶振专利,不需要恒温箱,由单片机芯片校正温度变化引起的频率变化。温度传感器可能是由数个二极管芯,贴在晶振电路关键部位测量温度,传感的参数是二极管压降随温度的变化。校正方法:将晶振放入温箱,输出接到外部高精度频率计(根据频率精度要求选频率计);改变温箱温度,记录频率偏差,决定频率校正量。
由于是高精度产品,初期产品每台都需要校正。当掌握了规律后就可以抽检了。
这里只提供一个思路,具体的执行方案就不难制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