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那个大神能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4-03):
输入信号频率在1HZ-50K..........

楼主:
用于电压采样。。。。先跟随然后放大。。在跟随。。。。。。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频率在1HZ-50K..........

增益不稳,随频率变化很大。。。。。滤波也不好。。10K的时候震荡了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下。。。。。我就是一大白

网友A:
一级跟随意义不大。
C5,C25改并接R12、R14。

网友B:
第一极也是个放大,感觉不是很有必要;  另可以加一颗反馈电容

网友C:
第一级的反相器确实没有必要,第二级直接设计一个同相放大器就OK了。电路中的C5,C25以及C22换为电阻,尤其是C22。楼主应该是想用电容组成RC滤波,但是参数有问题。直接把电容换成电阻先测试吧,功能先实现了在加改善性能的电容

网友C:
另外,图中的D3和D4是干嘛用的啊?不像是用来限幅的啊

网友D:
前面二级低通滤波放大,后面电平提升跟随,到AD,不足的地方,滤波电容与输入信号端2脚串一个电阻隔离下,防止OP自激,或加反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级跟随意义不大。
C5,C25改并接R12、R14。

并接和现在有怎样的区别呢。。这点我不太懂,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级的反相器确实没有必要,第二级直接设计一个同相放大器就OK了。电路中的C5,C25以及C22换为电阻,尤其 ...

RC参数用公式计算的,和实际有多大区别呢?我用公式计算的值,仿真了一下,效果很不好。。。。用这个参数仿真的效果还可以,但是,现在的电容值引起了震荡。。。。。。。实在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二级低通滤波放大,后面电平提升跟随,到AD,不足的地方,滤波电容与输入信号端2脚串一个电阻隔离下, ...

关于输入信号端2,我查的ad7683的应用手册上就是这样设计的电路。。。。。加了反馈电容还需要那个RC滤波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输入信号端2,我查的ad7683的应用手册上就是这样设计的电路。。。。。加了反馈电容还需要那个RC滤波 ...

可以不要。

楼主:
那些反馈电容的参数怎么选呢?输入频率是1-50K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些反馈电容的参数怎么选呢?输入频率是1-50K

跟反馈电阻RC=2*3.14*50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接和现在有怎样的区别呢。。这点我不太懂,求指教

最大区别就是不振了。
低通截止频率由并接RC值确定。

更多,可听取9490建议。

特别补一个:加了反馈电容后,千万莫再要原来RC中的那个C!

网友A:
暈,被沟里了!
严重注意运放+-端标注!
未知楼主信号源情况下,优先下图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下。。。。。我就是一大白

增益不稳加电压反馈?

网友F:
第一、二级反向放大,滤波电容,并在电阻2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大区别就是不振了。
低通截止频率由并接RC值确定。

TO:LZ,最后一句话,要记住了,这是自激核心原因,听LGZ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暈,被沟里了!
严重注意运放+-端标注!
未知楼主信号源情况下,优先下图电路。 ...

信号源是1Hz-50K的正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