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无源探头讨论

楼主(2016-04-03):
今天先来讨论一下无源探头,无源探头同样包含10:1衰减和1:1衰减的,1:1的探头即信号没有经过衰减就进入示波器,所以示波器本身的噪声不会被放大,所以比较适合小信号和电源纹波的测量。

那么问题来了,说是1:1的探头前端没有充分的信号高频补偿,因此带宽不会高,通常在50MHz以下,这是什么原因?1:1的探头前端不好做信号的高频补偿吗?

网友A:
是无法廻避探头电缆分布电容问题

网友B:
是不用做吧。

网友A:
这个电容多了不敢说,100pF还是有的。设待测源阻50欧,50兆赫下100皮能分压几何?

网友C: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敢说99%的专业电子从业人员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能把原因归咎于分布电容,实际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示波器探头线是有电阻的!!!大概150-300欧姆不等(根据长度和型号)

这个电阻和分布电容一起构成了RC网络对高频进行了很大衰减

至于为什么示波器探头线是有电阻的,打算专门发个帖子说明

网友A:
不反对楼上更专业观点

网友D:
都是很好的观点

网友E:
探头cable有电阻,在示波器专业,都知道。其他工程师几乎不知道。
不管你有没有线阻,最后还是因为等效电容的问题。
当然,解释这个问题得要论坛里的大牛用理论解释。
解释的方法就是coxial cable对输入阻抗变换后的等效阻抗——里面含有等效电容。
1:1探头相比衰减时(1:10等)呈现更大的等效电容。

网友F:
一个哲理:如果工程师要处理的对象只有/是电阻和电容,那么他的生活会非常精彩!
此话言外之意是L更让人头疼。

网友F:
这样帖子看的是头疼,只举一例,比如这句就看不懂:

△ :1的探头即信号没有经过衰减就进入 示波器,所以示波器本身的噪声不会被放大,所以比较 适合小信号和电源纹波的测量。 △

这样的因果关系你能看懂?!

再看看网络上原话是怎么说的:
△ 还有一类无源探头,其衰减比为1:1,信号未经衰减直接经 过探头传输至示波器,其耐压能力不及其它无源探头,但它 具备测试小信号的优势。由于不像10:1衰减比探头那样信 号需要示波器再放大10倍显示,所以示波器内部噪声未放 大,测量噪声更小,此类更适用于测试小信号或电源纹波噪 声。 △

原话是不是简单易懂?!

网友F:
网上很多**都说了,1:1时主要是示波器的高输入阻抗(1M)和几十Pf电容限制了带宽,而如果是50O输入阻抗,带宽变高就是证明。
同轴传输线本身输入阻抗不高,等效电容也只是10pF/ft,本身这个是不会那么严重限制带宽,否则,10:1通道也是这个它传输的,补偿在完美也不可能超过50M。
通常说的1:1比10:1的慢,明显是相对来说的,理论上前者比后者慢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探头cable有电阻,在示波器专业,都知道。其他工程师几乎不知道。
不管你有没有线阻,最后还是因为等效电容 ...

那要请教啦~
(1)    1:1为什么呈现更大的等效电容?不知谁能用模型来说一下?
(2)    10:1的探头也是经过补偿的,那1:1探头就不能补偿一下来获得高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帖子看的是头疼,只举一例,比如这句就看不懂:

△ :1的探头即信号没有经过衰减就进入 示波器,所以示 ...

同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很多**都说了,1:1时主要是示波器的高输入阻抗(1M)和几十Pf电容限制了带宽,而如果是50O输入阻抗,带 ...

我这里说的是高阻探头哈,低阻的也不常用(再高就是有源的了)
徐老师有无模型来讲讲,给大家上上课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要请教啦~
(1)    1:1为什么呈现更大的等效电容?不知谁能用模型来说一下?
(2)    10:1的探头也是 ...

因为,为了补偿10:1探头,所以特殊设计了cable(几百欧姆),而cable有几百pf电容,当把10:1探头开关拨向1:1时,完全看到了这些电容;而10:1时,有个与9M并联的电容,它很小,并且与等效电容串联关系,此时整个探头等效电容变得更小了。

没法补偿。起码我不知道。如果能补偿,探头厂商没理由不去补偿,对吗?

网友E:
之前有帖子贴出了个模型,不过那个所谓的模型,没有cable,看起来是用来搞笑的。

网友E:
1:1探头,要宽带,那就用低阻输入。比如我们可以设计个100欧姆?200?500?
想象一下,应该可行。

网友E:
感兴趣的自己用ADS仿真一下,不会ADS的,用multisim仿真一下,不用懂理论,看看就行了,大家都不是专业的。

网友A:
舍近求远了

网友G:
    1:1的探头除非是有源的,否则传输线电容效应无法被补偿掉,这就注定他无法获得较高的带宽。
    10:1因为10M欧电阻的存在阻隔了传输线的电容对探针的影响,因此探针一侧的电容仅仅是并联在10M欧电阻上的电容和补偿电容和传输线电容折算过来的和。
    传输线是一个有损传输线,主要作用是衰减反射信号,因为传输线的阻抗远低于始端和末端的阻抗,如果把探头始端的阻容、有损传输线、补偿网络、示波器端口阻抗这几部分的电路模型建立起来,就会发现有损传输线的存在大大改善了探头的传输特性,并且存在一个最佳补偿点,使得在非常宽的带宽内,满足无畸变传输的两个条件:1、幅频特性为一个常数,即10:1; 2相频特性为一条斜线,即无论什么频率成分,从探针传输到示波器端口,都会花相同的时间,就是传输线的光速传播的时间。
    至于带宽,10:1探头在补偿匹配良好的条件下,最高可以做到500-600MHz,这个带宽指的是0.5db带宽,而不是3db带宽。

网友H:
学习了,只知道探头是配均质电阻同轴线,而且示波器输入口也要匹配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