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唐M0单片机的ALT_MFP寄存器的秘密

楼主(2016-04-03):
如题, 在使用新唐M0518的过程中,忽然发现ALT_MFP的这个神器, 到底是做什么用场的呢? 为何M0516这样的基础性M0没有呢. 请熟悉的朋友答疑解惑, 是因为M0518的单个引脚的复用功能脚多,同样的串口,可以选择放在多个io端口中的一个吗?

网友:
规定的端口,不可以重定向。

网友A:
这个端口有特殊的用处吧

网友B:
现在每个IO的复用功能都特别的大啊

楼主:
嗯 已经搞定了 在用M0518的时候, 其实利用nuvoton的 pinconfig工具就好了 自动生产代码 ,

自动一个引脚去设置还是比较麻烦.

    //If the defines do not exist in your project, please refer to the related sys.h in the sys_h folder appended to the tool package.
    SYS->ALT_MFP = 0x00000000;
    SYS->ALT_MFP2 = 0x00000000;
    SYS->ALT_MFP3 = 0x00000000;
    SYS->ALT_MFP4 = SYS_ALT_MFP4_PA3_UART3_RXD  | SYS_ALT_MFP4_PA2_UART3_TXD |
                    SYS_ALT_MFP4_PA1_UART5_RXD  | SYS_ALT_MFP4_PA0_UART5_TXD;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3_UART3_RXD   | SYS_GPA_MFP_PA2_UART3_TXD |
                    SYS_GPA_MFP_PA1_UART5_RXD   | SYS_GPA_MFP_PA0_UART5_TXD;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5_UART1_TXD   | SYS_GPB_MFP_PB4_UART1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SYS->GPC_MFP = SYS_GPC_MFP_PC7_UART4_RXD    | SYS_GPC_MFP_PC6_UART4_TXD;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15_UART2_TXD   | SYS_GPD_MFP_PD14_UART2_RXD;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7_ICE_DAT      | SYS_GPF_MFP_PF6_ICE_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