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58设计4-20mA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6-04-04):
这个电路仿真能用,实际焊出来就不行了。电流表显示的值应该是输入端点烟VCC/100,但是实际是44mA左右,而且为什么正向输入端的电压一直是3V多?求大神们指教!!!

楼主:
是这么发图么0.0

网友A:
看不到图

网友B:
学习学习。
0791dy.jimdo.com,0571dy.jimdo.com,0371dy.jimdo.com,168dy.jimdo.com,020gz.jimdo.com,0531dy.jimdo.com,029dy.jimdo.com,023dy.jimdo.com,025dy.jimdo.com,0551dy.jimdo.com,028dy.jimdo.com,0755dy.jimdo.com,020dy.jimdo.com,021dy.jimdo.com,010dy.jimdo.com,027dy.jimdo.com,0731dy.jimdo.com,0871dy.jimdo.com,0591dy.jimdo.com,0592dy.jimdo.com,020dyw.jimdo.com,dymama.jimdo.com,ncdy.jimdo.com,hzdy.jimdo.com,zzdy.jimdo.com,jinandy.jimdo.com,xiandy.jimdo.com,cqdy.jimdo.com,njdy.jimdo.com,hfdy.jimdo.com,cddy.jimdo.com,szdy.jimdo.com,gzdy.jimdo.com,shdy.jimdo.com,bjdy6.jimdo.com,whdy.jimdo.com,csdy5.jimdo.com,kmdy.jimdo.com,fzdy.jimdo.com,xmdy.jimdo.com

网友C:
么有图怎么分析?

网友D:
楼主,看看是不是运放的同反相端焊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