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AD09,如何设置按住鼠标轮放大缩小

楼主(2016-04-04):
我新装的AD 09,应该按住鼠标轮,上下滑动鼠标可以放大缩小,但是新装的软件不可以这么做,应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不是要按住Ctrl键么,才可以放大缩小么

网友B:
13-16的默认就是,相关在PCB或SCH中有个 mouse wheel config..的设置,你看一下;

网友C:
ctrl+滚轮  吧!

网友D:
下个插件

网友E:
CTRL。。。。直接都不能放大缩小吧

网友F:
拿去用吧   不用谢  我是雷锋

网友G:
设置DXP->Preferences->PCB Editor->Mouse wheel configuration进行鼠标滑轮控制缩放

网友H:
99和AD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您这个不会是跟99的那个类似把

是的  直接滚轮上下就是放大缩小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是的  直接滚轮上下就是放大缩小

其实就是个小插件,代替了Ctrl+滚轮上下,o(∩_∩)o 哈哈

网友J:
同时按住 Ctrl + 鼠标右键,再拖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