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ft屏怎么显示不规则图形?

楼主(2016-04-04):
怎么显示非矩形的图标?例如一个文件夹图标?驱动有什么算法技巧么?

网友A:
百度搜索图标ICON显示原理,一般都是通过把图标外的图像和图标做与或运算再或运算出来的

网友B:
位图或用线画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也就是一个图标要两幅图来实现显示,一个64*64的16位色图标有8k数据,如果放单片机外部flash ...

测试了下,显示速度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也就是一个图标要两幅图来实现显示,一个64*64的16位色图标有8k数据,如果放单片机外部flash ...

两幅图做运算后再发送给TFT,这个运算不多,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