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基于SD卡或者NAND_FLASH 数据存储 功能模块外包

楼主(2016-04-04):
价格:0 元
项目基本功能:基于8寸的监护功能,基本功能已经完成,但加上数据存储后波形扫描不流畅(卡),估计跟数据存储有关;该功能模块外包:
KEIL+RTOS

限深圳,有SD卡或者NAND_FLASH 数据存储经验;有较强的软件调试能力;

一、数据存储
定义好数据格式。
1,  状态参数:各个设置参数。
2,  趋势数据:保留时长最近72小时的趋势数据;这些数据不可以自动删除,只有设置新病人才可以清除。超过72小时,循环覆盖72小时之前的数据空间。
需要注意时间,监护仪可能使用一段时间,关机一段时间,再开机。
数据格式可以这样:每条记录的长度固定,这样非常容易解析文件,为趋势列表和趋势图打下良好的基础。
       开始符+开始时间+数据长度+数据【HR,RR,SPO2….+结束符;à一条记录
开始符+开始时间+数据长度+数据【HR,RR,SPO2….】+结束符;à下一条记录
开始符+开始时间+数据长度+数据【HR,RR,SPO2….】+结束符;à下一条记录
文件满,指针又回到开始。
3,  回放波形:最近96分钟的数据(根据存储器容量分配),这些数据不可以自动删除,只有设置新病人才可以清除。为了不让文件过长,可以按12分钟存储一个文件。回放的时候需要能找到对应的时间段的数据。
同理,超过96分钟,覆盖96分钟前的数据。

例如,8点开始测量,建立一个文件1,8_00 , 12分钟满,新建一个文件2,8_12;
由于回放的时候需要时间的,所以注意建立时间索引对应文件关系,才能准确找到时间对应的文件。
另外一种方案,建立8个文件:file1~file8;开始写入文件1,数据满,写文件2,一直到文件8,又重新写入文件1;对应好时间关系;
可以文件开头存储时间。
所有数据必须要有数据格式说明文件

配合这个功能,可能有相关的东西需要联调。

价格面议,
联系:1272507235

时间急,没把握者勿扰。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不如把接口函数名写好,你需要调用哪些接口,对这个接口的执行时间周期是多少。

网友B:
呃,我之前做的监护仪也是采用SD卡的存储方案,自建FAT32系统~然后存7天数据!文件名是YYYY-MM-DD_HH-MM.txt的格式~

楼主:
欢迎有经验者联系,谢谢!

网友C:
楼主是不是sd卡读写数据的时候占用太多的时间。不同品牌的sd卡读写速度不一样,功耗也不一样。还有就是代码实现的方式不一样也会影响

网友D:
这个好像以前有人发过外包,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接包了,搞不定再包出去

楼主:
不是转包,是本人

网友E:
你这个视频压缩播放还不如 用soc,方便简单快捷。

楼主:
怎么没深圳的联系我啊?

网友F:
这包定价多少呢?大家可以估一下。

网友D:
如果只做其中一个模块,价格比全做还要高
如果和你配合的那些模块一堆BUG,可以把你搞个死翘翘

这种项目基本上都不用搭理,包不成的。
显然楼主自己都是工程师,工程师因为老板逼急了,被老板看不起没水平羞辱了一把才把项目外包的,基本上就是套经验的。
等他跟你沟通了,思路顺畅了,也缓过气来了,他又自己干了,
更何况工程师根本就没有主事的权利,他在这里发帖他老板自然不管,等要老板花钱的时候,他就说“我招你过来干嘛的?”。

楼主:
再次强调一下,这个项目不是转包,需要签订正规的合同。条件符合的,提供完整工程和整个硬件,并会全力配合调试。
xxyyzz123: 请不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别人身上。

价格从优,面谈。并且做完这个项目,后面还有很多项目可以合作,只要你证明你的能力。

网友G:
项目做到这层次了,再接包。管你要个1万,你肯吗?

网友D:
从开始见面到合同签号了,付定金,很难在1周内能搞定的。
后面干活多少时间且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