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采集AD7606的问题

楼主(2016-04-05):
使用内部参考电压:
       只给第一个通道电压值,其余通道悬空,第一次采集到值V1~V3全为0xFFFF,V4~V6全为0x0000,以后所有通道采集值为0。

不知道为什么?

哪位大侠使用过,请多多指点。

网友A:
开始几次值不稳定也是正常的;

后面测试不准:查查硬件(焊接、电路连接是否正确),程序(读写AD的寄存器)、也不排除芯片问题;

网友B:
主要看下硬件焊接问题,确认没有问题单步走下程序,看看寄存器等是否设置正常。

网友C:
不用的通道尽量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几次值不稳定也是正常的;

后面测试不准:查查硬件(焊接、电路连接是否正确),程序(读写AD的寄存器 ...

好的,先查查硬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下硬件焊接问题,确认没有问题单步走下程序,看看寄存器等是否设置正常。 ...

没使用SPI,使用模拟时钟的方式,问题是后来测量了,采用内部参考电压,可是REFOUT输出才0.7V,Pin34、39为0V,44、45引脚电压也为0V,请问版主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的通道尽量接地

所有通道的都使用到了,请问REFCAPA和REFCAPB量两信号需要短接吗...

网友D:
确定初始化成功了吗?看看时钟信号都出来了吗

网友C:
把你的硬件连接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使用SPI,使用模拟时钟的方式,问题是后来测量了,采用内部参考电压,可是REFOUT输出才0.7V,Pin34、39 ...

尽量还是使用SPI吧,我遇到的问题不太一样,需要慢慢地研究找出问题所在。

模拟的方式不是最优选择,建议还是使用与ADC兼容的传输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初始化成功了吗?看看时钟信号都出来了吗

如何知道初始化是否成功?时钟输入确认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还是使用SPI吧,我遇到的问题不太一样,需要慢慢地研究找出问题所在。

模拟的方式不是最优选择,建 ...

好的,回头确认硬件没问题了,改为SPI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硬件连接图贴上来看看。

原理图如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主要是去耦电容连接错误,关键点如下:
1.   REFCAPB和REFCAPA虽然名称不一样,但应该连接在一起:
2.   REGCAP虽然名称一样,但是不能连接在一起,
刚好反了, 官方手册也是坑货,这样描述有点误导...
必须看手册...

网友(2017-02-13):
楼主,想问问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官方例程。。现在完全没有数据出来。。小白都不知道从哪儿找问题了

网友E(2019-03-19):
请教lz,AD7606-6采购什么价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