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T”应该这么看....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4-05):
由此,显然可见那几个电阻该如何定值了。

网友A:
哪点"显然"了?
外行不懂策略的,这么简单的T都不会取值,信不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此,显然可见那几个电阻该如何定值了。

请教, VO应该是个受控源啊,而且受控输入与求戴维南等效电阻时用到的测试电压vt相关,但 为何这里VO可以当一个独立电压源处理来着?
从值上看,求戴维南等效电阻是将VO(视为独立电压源、短路处理)节点短路到地R3 R4看做并联

网友C:
这个T会放大失调电压

网友D:
赞!
附件里是反相放大的Tee网络推导,大家看看,可能会有人跟我一样掉进误区——以为那个等效阻抗跟R1无关!
“显然”的意思就是R4比R3大的多些,这样R3//R4约等于R3; R2比R3也大多些,这样等式后面跟一般同相放大一样,放大倍数1+R2/R1;
现在多了额外的倍数R4/R3.

网友E(点评):
pdf文件中图6的原理有问题。Vout受控于Vin,当反馈回路断开后,Vout被改变,或成为轨-轨电压之一,戴维南等效将没有意义。

网友F:
噢,这么显然咋就视而不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此,显然可见那几个电阻该如何定值了。

请教下,VO应该是个受控源 而不是独立源, 那么求戴维南等效电阻时,为何R4可以看为与R3并联?

网友D(点评):
为什么不可以?我一直以为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VO应该是个受控源 而不是独立源, 那么求戴维南等效电阻时,为何R4可以看为与R3并联? ...

VO节点能当独立源处理么? VO应该是个受控源吧,其控制量与你要插入测试源的节点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赞!
附件里是反相放大的Tee网络推导,大家看看,可能会有人跟我一样掉进误区——以为那个等效阻抗跟R1无关 ...

求戴维南电阻的时候,VO节点能当独立源处理么? VO应该是个受控源吧,其控制量与你要插入测试源的节点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戴维南电阻的时候,VO节点能当独立源处理么? VO应该是个受控源吧,其控制量与你要插入测试源的节点有 ...

找本《电路》类书去看,内有戴维南等效的详细内容。

不好意思,我只能给你这点建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赞!
附件里是反相放大的Tee网络推导,大家看看,可能会有人跟我一样掉进误区——以为那个等效阻抗跟R1无关 ...

设计目标是增益为10,那3个电阻如何取值?用实例"显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求戴维南电阻的时候,VO节点能当独立源处理么? VO应该是个受控源吧,其控制量与你要插入测试源的节点有 ...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到网上查询了下。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断开之后,你担心的受控源,变成了独立源(因为控制信号不变化了),这时候可以戴维南了。

网友A:
此电路传递函数推导,3年前在隔壁论坛讨论过,结论是:
下策是节点法列方程;
中策是戴为南定理;
上策是ET定理,啥也不用求,直接写结果表达式,秒杀!

网友F:
不仅是受控源可以,甚至都不必是已知源,只要给出“两个端点电压”——例如本案的Vo,戴/诺就适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本《电路》类书去看,内有戴维南等效的详细内容。

不好意思,我只能给你这点建议。

谢谢,相应的书籍我都翻过了,但没找到答案,开路电压除以短路电流来求解RT值能理解,我现在的问题是:
在利用外加测试源求解RT值(比如独立源Vi置零,并在R2左端加一个测试源Vt/It来求解上面的RT值)的等效电路中,运放V-节点是什么情况?按最终的RT值,应该有VO为0,也就是说V-节点应该为0,是这样么,那为什么V-节点这时能为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设计目标是增益为10,那3个电阻如何取值?用实例"显然"一下!

你说的对,10倍放大,就不“显然”了,不容易准确估算。要准确算的话,我的办法就是用工具扫描一下就出来了。必需时就用T,不必需时,我就不给自己找麻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教, VO应该是个受控源啊,而且受控输入与求戴维南等效电阻时用到的测试电压vt相关,但 为何这里VO可以 ...

122013137的问题很好,虽然我对此例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我是质疑楼主的正确性的。
对于首帖的图,Uo处的开路,利用的是替换定理(尽管原文中没有明示这一步)。将“替换”的Uo作为独立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戴维南源的“等效”。
这样做是有问题的。见链接:
链接4楼(地板)图6、图7的计算例子说明:替换后的戴维南等效是错误的。该步骤与楼主的推导步骤是相同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运放的V-Ui 相同(虚短),等效的戴维南源接在一个“不随负载而变的电位”上,等效有意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传递函数推导,3年前在隔壁论坛讨论过,结论是:
下策是节点法列方程;
中策是戴为南定理;

除了此3策,还有个最省事的上上策,即用把电路图录入后,点击run,直接出结果,电路太简单,还不是动态电路,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E(点评):
在相信仿真结果前,最好确认其原理是正确的,否则还是白忙活。

楼主:
目的何在?打算支持首帖的推导吗,可验证吗?

网友E:
作为对19楼内容的补充(应用替换定理后的戴维南源等效是错误的),我认为本帖的戴维南源等效从原理上就是行不通的。
戴维南源等效要求有开路电压,这个开路是要准备真“开路”,不是想想就算数的。一旦开路发生在反馈回路中,Uo将不是开路前的数值,可能是轨电压,对应的开路电压也将不同。

HWM
你这种说法,只能证明你真的不懂戴维南等效,这就如同你不懂替代原理一样。

楼主:
jz0095

目的何在?打算支持首帖的推导吗,可验证吗?

完全可以验证,只要两个等效即可!

网友E:
HWM:你这种说法,只能证明你真的不懂戴维南等效,这就如同你不懂替代原理一样。
HWM:完全可以验证,只要两个等效即可!

走一个?
别忘了等效的结果与你的推导结果要一致。这还不够,你还需要成功反驳我22楼补充中指出的“首帖等效原理是错的”观点,否则你所有的推导、等效、验证都是根基不牢的。
你也需要把我19楼链接例子中“应用替换定理后的戴维南源等效是错误的”验证驳倒,才能证明你“懂”替代定理、戴维南等效是透彻的。
你的作为将展现你的学风、人品。

网友F:
一瓶酱油VS一瓶白醋,都是一斤,谁也不用说谁,都也值不了几个钱儿。
就是个电阻分压,中学生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瓶酱油VS一瓶白醋,都是一斤,谁也不用说谁,都也值不了几个钱儿。
就是个电阻分压,中学生搞定。 ...

问题本身并没那么简单。我看到的是对替换定理认知的误区 和 应用戴维南等效条件判断的欠缺。这些问题不解决,拿个定理就用,有个结果就认,那是害己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