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国产485 ic能否带100个节点?

楼主(2016-04-05):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什么芯片?并和所用电缆的品质相关!节点越多、传输距离越远、电磁环境越恶劣,所选的电缆要求就越高。

支持32个节点数的芯片:SN75176,SN75276,SN75179,SN75180,MAX485,MAX488,MAX490

支持64个节点数的芯片:SN75LBC184

支持128个节点数的芯片:MAX487,MAX1487

支持256个节点数的芯片:MAX1482,MAX1483,MAX3080~MAX3089

网友B:
楼上好专业!!!

网友C:
有高手呀!

网友D:
其实所谓的 256 点, 也是理论了一点, 还得看波特率和通信距离等因素.

网友E:
国产的没用过。。。。

网友F:
那么多点的,如果不是指定必须要用,可以考虑无线通讯,可能成本更低

网友G:
主要看距离啦。还有现场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多点的,如果不是指定必须要用,可以考虑无线通讯,可能成本更低

谢谢提供思路, 确实不错,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