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低功耗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6-04-05):
各位平时测量功耗一般用什么方法呢,除了直接用万用表测电流以外,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好的工具吗?

网友A:
万用表测电流,还要看电流档的,内部采样电阻多大,阻值大的话误差就大了;

也可以串个小电阻,测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电流,还要看电流档的,内部采样电阻多大,阻值大的话误差就大了;

也可以串个小电阻,测电压啊; ...

这个电阻应该选多大呢     还有用示波器能完成这个测试吗     示波器是不也只能是测电压

网友B:
串一个电阻,用示波器去测试电阻两端的电压的话,示波器的精度不够,测试的误差很大,所以示波器不适合测试功耗。我一般用万用表,把电流表串进电路中,先打到“mA”档,等到真正的休眠后,再打到“uA”档,去测量真实的低功耗,

网友C:
串联采样电阻的。通过压降来计算电流值,直接用万用表测误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一个电阻,用示波器去测试电阻两端的电压的话,示波器的精度不够,测试的误差很大,所以示波器不适合测试 ...

好的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采样电阻的。通过压降来计算电流值,直接用万用表测误差比较大

好的   谢了

网友D:
串电阻!学习了~

网友E:
我觉得串电阻误差更大吧,直接把测来的更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串电阻误差更大吧,直接把测来的更准吧

欧姆定律不成立?

网友F:
串的电阻应该选多小的呢  大的话会使机器开不了机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欧姆定律不成立?

成立啊,最后不还是用万用表来么,只是你把电阻换成了外部的而已,精度能比过四位半或者5位半的万用表电流档么,误差来自于电阻,并且你还得测电压,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立啊,最后不还是用万用表来么,只是你把电阻换成了外部的而已,精度能比过四位半或者5位半的万用表电 ...

昂  也是啊    只是有的万用表灵敏度没那么高

网友G:
如果要精确测量具体电流,串电阻不一定解决吧,你还得测量出电阻值呢~

网友H:
用视波器或一个IO口,得到工作的时间,频率等参数,再用电流表分别测试几个工作状态的电流(自己的产品),最后计算整体电流;
如果没有办法改程序可以用视波表测试大概电流,或者常用这种测试时可以自制一个电流表测试有效电流,一个运放+一个12BitAD的MCU应该就可以了;
另外也用过大RC+低功耗稳压的方法,测试平均值的方法

网友I:
用个开关短接万用表的最小电流档,串在设备电源回路,设备正常启动进入低功耗后,断开这个开关,观察电流读数。

网友J:
一般不都是用采样电阻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昂  也是啊    只是有的万用表灵敏度没那么高

想测低功耗就不能用一般的万用表啊,否则根本测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个开关短接万用表的最小电流档,串在设备电源回路,设备正常启动进入低功耗后,断开这个开关,观察电流读 ...

这个方法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视波器或一个IO口,得到工作的时间,频率等参数,再用电流表分别测试几个工作状态的电流(自己的产品),最后计 ...

高大尚了

网友K:
低功耗的测量的确是个问题,貌似还有非常专业的仪器,关注下

网友L:
对于脉冲式工作的低功耗电路
貌似还真的只能串电阻用示波器去测量,
至于电阻的选择要根据实际每种状态的电流等级去选择,也就是说,最好能让最高电流和最低电流都展现在一屏里
当然了,如果你对电路的工作时序,烂熟于心了,也可以分步测,针对每个单独时序进行测试

网友L:
为什么不用万用表,对于低功耗电路,电路不是稳定在一个电流状态工作的,每个工作状态很可能持续 和切换的时间都很短,那么用万用表是绝对测不到真实值的,举个例子,如果设备唤醒只工作几个ms,然后休眠几秒钟,再唤醒,那么用万用表是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