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的源漏极电压, 最低为几V, 用datasheet如何计算这个参数, ...

楼主(2016-04-05):
一直有一个问题, 不知该怎么验证, mos的电源电压, 最低为几V, 如何用datasheet的信息, 计算这个参数, 或是一个经验值, 多谢!

网友A:
这个规格书上面应该有的啊

网友B:
没有最低
开通电压的最低看规格书中的VGS(ON)规格

网友C:
即便是BJT,饱和电压也不是固定的。
MOSFET 要根据Ron来计算,这又依赖于Vgs。DS流过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便是BJT,饱和电压也不是固定的。
MOSFET 要根据Ron来计算,这又依赖于Vgs。DS流过多大电流···· ...

谢谢, 有些规格书有给出, 基本略高于v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