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计算运行时间

楼主(2016-04-05):
我现在想知道程序在单片机上运行多长时间,如何计算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开定时器啊

网友B:
定时器啊,很简单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进行1s定时中断,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里count++。count就是秒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啊,很简单

是不是可以进行1s定时中断,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里count++。count就是秒数?

网友B:
1s太长了,,至少用微妙级别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太长了,,至少用微妙级别的中断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开一个定时器,如果用ucos ii 的话记录更方便

网友D:
你有仿真器的话,可以打断点也可以看到运行时间

网友E:
用定时中断不可取,直接用定时器计数功能;注意不要溢出就好了  进函数清计数 出函数计数保存或是打印就可以看到了。或是用IO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定时中断不可取,直接用定时器计数功能;注意不要溢出就好了  进函数清计数 出函数计数保存或是打印就可 ...

这个可以记录单片机运行时间吗?程序是读取传感器数据,一直在执行,这个可以吗??

网友E:
照方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