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各位STM32F105用到两个USB口,是要外加HUB芯片吗

楼主(2016-04-05):
请教一下各位,想用F105做HOST带两个USB口,是要外加HUB芯片吗,还是有其它方法可以现实,多谢指点!

网友A:
这个得看芯片的具体配置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芯片的具体配置 了

这个怎样个说法,我用的是STM32F105,请指点

楼主:
你好,songchenping,怎么个说法,我用的是STM32F105,请指点

网友B:
STM32官方的的USB Host Stack好像不是很完善,HID键盘类的就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