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connetion timed out

楼主(2016-04-05):
IO, TI, NET, se, ck
求助,板子连服务器一段时间后,往服务器发送数据过程,出现超时,和服务器重新创建连接,返回-1,perror:connection timed out ,板子重启后又好,过一段时间又出现这现象。

代码:
连接函数:
int ConnectServer()
{
        struct sockaddr_in  serv_addr;
        int ret;
        static int connect_times=0;//与服务器建立链接次数

        printf("start connect server!\n");
        connect_times++;
        printf("connect_times=%d\n",connect_times);
        printf("sockfd:%d\n",sockfd);
        if(sockfd > 0)
        {
                close(sockfd);
                sockfd=-1;
        }
        sockfd = CreatSocket();
        if(sockfd < 0)
                exit(-1);
        bzero(&serv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serv_addr.sin_family=AF_INET;
        serv_addr.sin_port=htons(global.arg_config.ServerPort);
        serv_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global.arg_config.ServerIp);

        ret = connect(sockfd, (struct sockaddr *)&serv_addr,sizeof(struct sockaddr));
        if(ret < 0)
        {
                perror("connect server");
                return -1;
        }
        printf("connect server OK!\n");
        connect_server_flag=0;
        return 0;
}

发送线程:
while(1)
{
     if(connect_server_flag==1)
           ConnectServer();
      发送数据
}

接收线程:
        while(!global.app_stop)
        {
                struct timeval timeout;
                fd_set rfds;
                int con_fd;
                bzero(buffer,sizeof(buffer));
                bzero(buf,sizeof(buf));
                con_fd = sockfd;
                if(con_fd<0)continue;
                timeout.tv_sec=15;
                timeout.tv_usec=0;
                FD_ZERO(&rfds);
                      FD_SET(con_fd, &rfds);
                while(connect_server_flag)
                {
                        printf("not connect yet\n");
                        continue;
                }
                ret = select(con_fd + 1, &rfds, NULL, NULL, &timeout);
                printf("select ret = %d\n",ret);
                if(ret < 0){
                        ErrDebug("select error");
                        sleep(1);
                        continue;
                }else if (ret == 0) {
                        continue;
                }else{
                        if (FD_ISSET(con_fd, &rfds))
                        {
                                ret = recv(con_fd, buf, sizeof(buf), 0);
                                if(ret > 0)
                                {
                                    analy(buf);
                                }
                                else
                                {
                                     if(ret<0 && (errno == EAGAIN||errno == EWOULDBLOCK||errno == EINTR) )
                                         continue;
                                     else
                                      {
                                          close(sockfd);
                                          connect_server_flag=1;
                                      }
                                }
                         }

网友A:
板子型号呢?

网友B:
应该不是驱动层的问题,用抓包工具看一下......

网友B:
长时间ping一下,看看丢不丢包......
大概看了一下你的代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