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问一下,电源模块如果产生谐波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6-04-05):
请问一下,电源模块如果产生谐波频率是多少?

请问一下 金升阳的DC/DC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A:
我司FAE回答如下:
DCDC产品的频率相差很大的,具体要看什么产品:
如6-50W的开关频率为350KHz,谐振频率是开关频率的倍频,通常电源模块的谐振频率在5MHz以下,5MHz以上的频率很难是电源模块产生。
1-3W的产品开关频率在70-400KHz范围内,具体的话要看是什么产品。

网友B:
这个手册上没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司FAE回答如下:
DCDC产品的频率相差很大的,具体要看什么产品:
如6-50W的开关频率为350KHz,谐振频率是 ...

了解一下金升阳dcdc的工作频率。

楼主:
好的!

现在有一个产品 遇到了EMC电磁辐射的问题!
相当的头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现在有一个产品 遇到了EMC电磁辐射的问题!

如您有紧急的问题需处理,建议您直接找金升阳FAE和销售代表处理。

网友C:
楼主具体是什么问题

网友C:
能够描述的具体些嘛?

网友D:
这个内部电路看不到的

网友D:
你可以找找比较常用的方案。

楼主(2016-05-16):
电源一般是奇数的谐波吧?
比如3,5,7之类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源一般是奇数的谐波吧?
比如3,5,7之类的吧!

hello,小葱,辐射的问题不仅跟频率有关,如果确认是电源不过的话,金升阳可以配合帮您进行EMC整改,同时金升阳的技术手册中有推荐的EMI和EMS的相关外围电路通常按照金升阳的外围电路处理,辐射干扰可以满足classB的要求。如果您的要求更高的话可以电话联系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解决问题。你的EMC问题是在呼吸机上的吗?是否电话或者邮件跟我们详细沟通下呢?论坛可能响应时间比较慢。